江湖告急!求推荐一个信号好一点的无线路由器

楼主(2020-02-20):
        目前在家使用的是TP-LINK WR886N V5.0版本的路由器。自光纤升级至500M以后,连接的手机(我和媳妇各2部手机。父母各1部手机)和电视(乐视S50 pro互联网电视,可直接联网看网络频道)、机顶盒(2个,不同品牌)以及笔记本电脑(我和媳妇各一台笔记本电脑以及台式机、还有各人一部平板电脑),算上家里偶尔来客6~8人等最高峰期能达15~20台设备连接吧。老路由器通病经常掉线断网,然后就是电视上连接路由器有线看电视没问题但是连接无线就经常性地断网,导致无线无法使用。求各位大咖推荐一下比较好一些的路由器,要求信号超好,不掉线。价格经济实惠的家用路由器即可满足要求。
        另外,请加下大家是否需要额外安装一条宽带再分流下众多使用无线的设备,减轻单个无线路由器的负载?

网友:
500m.直接上好点的路由就行了,看预算多少了

网友:
K2P 刷高格,开流控

网友:
考虑带机量

网友:
会刷机就玩K2P、K3之类的,或者300元以上的品牌双频路由,单个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搞个K2P试试,搞不到弄个歌华链的,比K2P差点

网友A:
我买的华为WS5200四核版,用家里旧的华为WS5101无线中继,效果很好(主要是WS5200穿透不好,不过很稳定,WS5101有线口百兆,无线千兆,奇葩)两个差不多300,可以考虑!大神勿喷

网友B:
家里人用,就不要搞什么流控了,500M肯定是足够的,建议用有线路由,电脑电视什么的,尽量用网线,然后接一个稳定的AP做无线覆盖。最近出的几款双频2100M的路由基本上都是差评一片,追求速度放弃了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华为WS5200四核版,用家里旧的华为WS5101无线中继,效果很好(主要是WS5200穿透不好,不过很稳定,WS ...

谢谢。华为的我看评价并不怎么高。不知道是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人用,就不要搞什么流控了,500M肯定是足够的,建议用有线路由,电脑电视什么的,尽量用网线,然后接一 ...

谢谢你的建议!很中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人用,就不要搞什么流控了,500M肯定是足够的,建议用有线路由,电脑电视什么的,尽量用网线,然后接一 ...

目前电视和机顶盒全部改为有线连接了。然后其他设备无线连接

网友:
你家的宽带需要拨号不?不需要拨号可以用千兆交换机+AP,台式机、电视接有线,手机、平板等用无线。

网友:
K2P 刷老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