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智能马桶盖不喷水维修纪实

楼主(2020-02-20):
016年6月份购买的松下智能马桶盖坐便盖板洁身器 DL- 1110CWS-长款,使用一直比较好,2019年6月份起开始出水小,后来干脆不出水了。
本来卖家承诺5年保修,我是在京东网上购买的,订单号: 19573144317,我联系卖家,可是网上显示已经失联了。由于前段时间比较忙,没有时间维修,现在赶上新冠疫情,待在家中,准备试试看。

下面把维修过程记录如下:

一、拆机:
1、首先拆开进水管,把进水管卡箍拆开,拔下进水管,如下图:

2、拆开底板:
拆下底板2颗螺丝,侧面1颗螺丝,控制板2颗螺丝,见下图:

3、用小平改锥撬开底板上2个卡扣和控制板上2个卡扣,见下图:
4、打开底板和座板,见下图:

5、底板组成3大构件,右侧主板,中间伸缩喷水管,左侧热水箱,见下图:
上图是主板

上图是中间的伸缩喷水管

上图是热水箱

6、清洗电磁阀回水管,参考上图热水箱标注,内部配件见下图:

7、拆开热水管卡箍,见下图:
在网上查找松下智能马桶盖维修资料时,曾看到有的朋友说热水管经常脱开,现在看来松下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这个卡扣很实用,不可能脱开。

8、拆下热水箱,有两颗固定螺丝,左侧有一块固定板,3颗螺丝固定见下图:

拆下后见下图:

9、拆下主板,见下图:

10、清洗热水箱出水口,见下图:

11、清洗电磁阀第二出水口,见下图:

注意在清洗这个管子的时候,最好不要拆开,因为固定方式比较特殊,不当心会拆坏。

12、拆下中间伸缩喷水管,可以看到管子水碱堵塞严重,见下图:

13、拆开伸缩喷水管,它由上下卡板和中间的伸缩管组成,打开卡扣,可以拆下伸缩管,见下图:

拆开后见上图。

14、拆开伸缩喷水管,挑开不锈钢管两侧两个卡扣,可分离管子与塑料件,把拆下的塑料件泡在洁厕灵液体内清洗,见下图:

15、清洗伸缩管的四根管子,这四根管子分别是:伸缩管后部的三根水管,其中:后面两根是从水泵一个水口(蓝色管子)引出的三通连接的两根管子,白色的连接伸缩管中间的管口,另一根管子连接伸缩管的后面的管口,其出水是清洗后部喷水用;水泵另一根水口引出的长水管连接伸缩管前面的水口,负责清洗前部喷水孔(女性使用)用。水泵出水口共3个,剩下的一个出水口管子连接伸缩管前面固定的管口,负责清洗喷水孔使用,清洗这个水泵出水口需要把水泵拆开,见下图:

以上水泵与其说是水泵,我认为更应该看作是电动分水器,而喷水的动力应该来自自来水本身的压力。

16、反向安装,见下图:

17、故障的排除:

重新安装后,试用后,清洗前部出水口可以喷水,清洗后部出水口不喷水,且报警漏电。二次拆开后清理了内部残留水后,后部仍然不出水,把伸缩喷水管拆下单独试验,发现水泵引出的三通白色水管的三通出水口非常细,而伸缩喷水管中部水口出水比较大,把原来接在伸缩喷水管后部的水管(三通的另一根水管)连接在伸缩喷水管中部出水口,喷水水流量很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堵住白色出水管不用,把原来连接在伸缩喷水管后部的水管连接在中部水口,试用比较理想,清洗后部的出水量很大,只是感觉喷水不大集中,今后再说吧。

网友:
我买的九牧的,故障和你一样,也是没过保,但是售后来了我发现还不如我,说配件还得等,于是自己淘宝买个一个小气泵。拆气泵时发现有马桶盖有管子漏水,由于确定不了漏水处,将气泵下边打孔,后又在气泵外部全部涂上三防漆(主要还是为了防水,应该做灌封,手边没有灌封胶,所以只刷了漆),到现在也又用了一年多了,没问题

网友:
只看到最后一张图

网友(2020-09-04):
上面只见一张图?

网友:
过程写的很详细,可是图呢?看不到啊

网友(2021-05-23):
看看拆开长什么样

网友:
貌似图显示不全了 感谢分享

网友(2021-07-10):
我看不到图的了。

网友:
既然是维修又不是保密技术,技术都是相互借鉴的,不给人家看图,还发什么发

网友(2021-10-04):
松下的进水口过滤网非常的细,稍微有点沙尘就堵了。我白拆了半天,其实不用拆开,就是把进水口滤网清洗一下就行了。故障是喷水无力。

网友(2021-11-09):
看不到图片有点麻烦

网友(2022-02-20):
图片都看不到,只能看到最后一张

网友A(2022-04-15):
用这东东是不是拉屎后就不用擦屁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东东是不是拉屎后就不用擦屁股了

完全正确,不过要等水干在穿裤子

网友(2023-04-21):
只能看见最后面的一张图

网友:
我好像是看到把这些东东放在床上的一样,总感觉不甚妥当

网友:
我怀疑是水垢把出水堵了,我家的松下蒸烤箱报水泵故障,网上一搜都是教换水泵的,我拆下来用柠檬酸泡了下再用柠檬酸清洗后就好了

网友B:
坐等楼主搞好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坐等楼主搞好图片

楼主可能只是搬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