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微软的213设计,一夜回到解放前。

楼主(2020-02-20):
一台xp系统老电脑,误删usb根驱动,导致鼠标键盘丢失。安全模式等启动方式都不行,没办法只有重装系统,可系统桌面又有一些文档资料,重装时肯定就没有了。所以打算把硬盘拆下来,挂到家里另一台win10home版的新机器上,把资料考了出来。硬盘挂回老机器后,发现居然启动不见了,如下图。用u盘启动后,发现不仅系统分区访问不了,其它分区也不行了。用分区工具一看显示bitlocker加密。如下面另一张图。没办法只能挂回新机器,把所有盘好几百G的数据又考了一次。真是无语了。

网友A:
这是你新电脑的问题吧,话说没碰到过自动开bitlock的啊,你怎么设置的?

网友:
老电脑找个圆口的键盘或鼠标就好了,再不行,用个PE系统也可以啊

网友:
用PS2的键盘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那就进 pe转数据,或者在PE下把USB驱动装回去呗,你XP系统都有了装回驱动还不简单的

楼主:
Ps2的鼠标去哪找,再说也没这个口啊,ps2的是更老的机器了,早已被淘汰了。我也纳闷,按说win10home就没有开这个加密的能力。让后就想暴力拷贝加重装,让后就这样了。再有从pe装这个驱动的方法我还真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新电脑的问题吧,话说没碰到过自动开bitlock的啊,你怎么设置的?

看样子是品牌电脑,默认开启神坑,找售后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Ps2的鼠标去哪找,再说也没这个口啊,ps2的是更老的机器了,早已被淘汰了。我也纳闷,按说win10home就没有 ...

新电脑也有PS2接口的,我的150,250,350主板都有ps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电脑也有PS2接口的,我的150,250,350主板都有ps2

还真是,我一直以为ps/2的接口被淘汰了呢。看了下介绍,主要是响应速度上好像占优势,游戏玩家的最爱。

网友C:
要我看吧,你就是个白菜,都有启动优盘了,直接在老电脑上进pe,把桌面资料拷贝到别的盘不就行了。还用拆硬盘?
而且,就算是拆硬盘,也应该把老机器硬盘拆到新机器上,然后拷贝资料,然后在新机器上给老硬盘重装系统。省时又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我看吧,你就是个白菜,都有启动优盘了,直接在老电脑上进pe,把桌面资料拷贝到别的盘不就行了。还用拆硬 ...

用优盘考能累死,手头最大32G的。仔细看一楼我的描述。老硬盘安到新机器上,装系统能用?不存在的。老机器起不来机的。

网友D:
就不能老硬盘挂新电脑然后进PE拷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不能老硬盘挂新电脑然后进PE拷数据?

这个不确定是不是可以,但没办法反悔回到上一步。只能作为一个反面教材给大家提个醒了。

网友E:
挂到家里另一台win10home版的新机器上??你确定是home版嘛?这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了。咱只知道企业版才有这BitLock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挂到家里另一台win10home版的新机器上??你确定是home版嘛?这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了。咱只知道企业版才有 ...

确定是home版,dell带的系统,我倒希望是专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