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普彩电力监测仪增加背光

楼主(2020-02-20):
以前看过坛友@872857289 帖子后(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24354)就想给自己的监测仪也加个背光,用起来方便。无奈犯懒癌一直没搞,现在特殊时期憋屈在家也没事干,那就开干吧。

我这个是普彩,其实和坛友的科沃德除了品牌不同,从外壳到内脏都一摸一样。

就是这货,正面

背面,简易标签

找片旧手机背光板,切割合适,留两颗灯珠改并联,引出线用坏耳机芯线,绝缘、柔软。

加背光电路元件,发现PCB上有块地方可以利用

板子空间很合适,根据电路和元件人肉雕刻

在刻槽和板面涂抹一层绿油,加强绝缘

刮出元件焊盘

焊接元件,NMOS坛友用SI2302,找了半天找到一颗AO3400(丝印A09T),没找到5Ω电阻,用15Ω和10Ω叠层成6Ω。用耳机芯线连接IC和电阻,飞线部分点绿油固定。

装好屏幕和背光板,装回PCB

焊接好背光板电线

合盖测试,背光效果还不错,只是发现屏幕好像是6点钟视角的屏幕,仰视显示清晰。

正面和俯视显示效果很差!(平时用的少忘了改之前的可视角度怎么样)

总得说来背光改造还算成功,背光设置为无操作20s熄灭,在光线差的地方使用还是很安逸的。

网友:
改的漂亮,这飞线走的真好看

网友:
阴影太明显,不需要这么亮,加大电阻

网友:
原来普彩是个牌子,那是不是有厂家会叫 全彩,高清,超清,超彩呢?

网友:
我也改了个直接从7533供电给背光

网友:
这种加延时背光的  确实厉害啊

网友(2023-05-19):
拼夕夕看到十几块的 浙江凯蓝 自以为买回来加个LED灯珠就可以 也找到了一个空焊点5.3V电压 一个发光二极管加手机屏拆出来的均光片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自带背光的也在这样角度就模糊。

网友A(2023-11-08):
买的带背光的那个升级版,亮度也几乎没有。学习楼主准备改造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个有空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的带背光的那个升级版,亮度也几乎没有。学习楼主准备改造一下

我去年买的功率插座没用几次就坏了,前几天又买了一个,买的无背光,发来的有蓝灯,但只能照亮左边一丝,完全没用,用塑料片做了个简易导光板放液晶屏后面,有一些改善,主要是电路板上的LED灯是向上照射的,如果改成对着导光板照会更好一些。这个功率插座空载居然不为0,还有0.5瓦的功率显示,不知何故。
另外,我买回新的功率插座以后,之前坏的功率插座突然自己好了,真是莫名其妙。

网友(2024-05-18):
这改得牛逼

网友(2024-06-29):
液晶屏后面的白皮是不是要揭下来?

网友:
在一定角度看会看不清数字吧。

网友(2024-08-23):
这个电路板刮的真好,楼主是用什么工具刮的?

网友:
请问下主控原引脚是啥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