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六套洗碗机怎么替换干簧管?

楼主(2020-02-20):
进水故障灯常亮,想换干簧管,据说在侧面水箱背后,
机器拆开了,但没有找到拆侧面水箱的办法,哪位有经验,支个招?

网友A(2020-07-09):
这个是拆机乐园啊,不是吹水天地啊?不上图看看

楼主(2021-02-19):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拆机乐园啊,不是吹水天地啊?不上图看看

嘿嘿,干簧管换上就好了,我是花了几毛钱吧旧的换下来,新的换上去。就是那个玻璃管。
当然重点在于如何打开,一般经验是,把右侧面水箱,向右移出就好。
我是把不锈钢内胆上移动,然后也露出干簧管所在的位置。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有始有终,好评

网友:
怎么不上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