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神们看看哪个做工好?

楼主(2020-02-20):
同为150块钱,做nas用
哪个做工更好呢?大神们看看
250W的

300W的

网友:
从工艺来说,第二个比第一个要强些,用料更好些。

网友A:
这类电源,为缩小体积,零件密度大,散热不好,高温太历害,不能超载。

网友:
从布局上看第一个留的空间比较多,要比第二个好

楼主:
大神们来看看

楼主:
不知道这两个哪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电源,为缩小体积,零件密度大,散热不好,高温太历害,不能超载。

好的 谢谢分享

网友B:
第一个吧 散热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吧 散热好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都是大牌子货,都不错!

网友:
第二个比第一个做工好,屏蔽措施要完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