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寒假作业:咱也来搞一个有颜值的数控可调电源

楼主(2020-02-20):
2019年的春节,都快放了一个寒假,宅家太无聊,就有了下面的玩意

之前做过一个使用可调精密电阻调压的,刚开始还可以,用了半年不到的时间,电位器经常性接触不良,尤其是在经常使用的5V位置左右,一次给儿子修遥控汽车,不小心碰到了旋钮,输出直接飚到24V,新买的遥控车直接冒烟,痛定思痛,一定要做个数控调压,这不,放寒假正好有时间倒腾。
既然要搞,那就定个目标吧:
1. 数控的,坚决不搞电阻调压
2. 输出1.25-24V,普通使用,没什么大负载,这个电压范围足够用。
3. 输出电流MAX3A
4. 精度:电压0.01V,电流0.001A
5. 恒压,恒流功能要有,能自动补偿压降
6. 全时段保护,超过设定值就断电报警,超电压电流保护
7. 可以远程连接电脑,电脑端操控
8. 颜值!颜值!颜值!
有了目标就开始实施吧,PCB是第一步

嘉立创打的板子,春节不休,虽然慢一点,价格不涨,难能可贵

分两个模块,底层驱动板,使用xl4016做主控,40V8A足够用,考虑低压大电流时的转换效率不高,散热器要加上,边上2596用来给控制回路供电

顶层控制板,使用oled显示,STC15的单片机在屏幕下方,USB可以对外供5V电,也可在线更新程序,也可以远程连接电脑(非真USB)。LED显示状态

1.3寸的屏幕,看起来还是蛮舒服的,上面三行显示设定和输出,下面一行显示状态和一些设置
目前程序已经调试差不多了,电压使用外部万用表校准,电流采用内部基准源,恒压恒流靠软件实现,全时段监控,若电压电流参数异常,直接关闭输出,并报警,同时显示在状态栏中

外壳还在路上,整机效果就没办法展示了,只能上一张效果图了

价格:目前大概核算约为180左右,全部包括,比网上买的200只买一个模块,不包含电源外壳的还是便宜多了。其实更关键的是DIY过程中的乐趣。
谢谢各位围观,后期壳子到手,组装完毕再发整机照片。

组团的请入企鹅群77719523

补充内容 (2020-3-21 13:13):
XL4016+DAC可调及原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354
外壳最终装机效果: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849
可以与PC通讯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914
再升级,开启2.0版: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1680
软硬件全开(结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0207-1-1.html

网友:
编码器垫圈压到线了....

网友A:
用了XL4016了就知道芯龙系列芯片了呀,还用LM2596?我现在首选DC-DC方案就用XL4015和XL4501 .XL4016只打样测试过,还没有应用到产品上.楼主有心思有耐心,我已经没有DIY的决心了,一切都向快餐方式看齐.另,我做板一般会顶层和底层都覆铜.

网友B:
很不错
不过提点建议:
1、前置USB口太难看了,建议放后面有打印机的那种TYPE B
2、串口控制的话使用简单的SCPI,或者开放通信协议
3、OLED容易烧屏,电源长时间显示的话,用普通LCD吧
4、效果图体积好大,包括AC-DC部分吗,有没有外置DC电源的版本
5、香蕉插座用带螺丝那种比较实用
6、有没有原理图,比较好奇单片机是怎么控制电压的

网友:
做的真漂亮,小白期待开源

网友C:
哎呀,我去,楼主跟我想法差不多,我也是打算这么干,调试了一堆模块,我打算用15W408AS来做主控,万一不行,就换成STM32F103C8T6来做,这个应该是肯定可以,我现在纠结的是主回路使用BUCK结构,用tl494来干,还是mcu来干,东西我都有,就是不知道最后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XL4016了就知道芯龙系列芯片了呀,还用LM2596?我现在首选DC-DC方案就用XL4015和XL4501 .XL4016只打样测 ...

输入30V,直接带7805给控制回路供电的话,7805吃不消,所以用2596把电压降一下,到9V左右再给7805,7805就低压差了,4015和4016差不多,4016电流电压更高一些。电路板覆铜要看情况,并不是必须覆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
不过提点建议:
1、前置USB口太难看了,建议放后面有打印机的那种TYPE B

谢谢你的建议,这个本来就是购买成熟的220转30V开关电压,然后自己做的调压板,是通过DAC的方式控制调压的,DAC输出直接到4016的反馈脚,硬件很简单,软件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呀,我去,楼主跟我想法差不多,我也是打算这么干,调试了一堆模块,我打算用15W408AS来做主控,万一不行 ...

408AS存储不够,我的软件将近10KB,用的15F2k60S2,直接上DAC吧,我用的12bitDAC,除掉头尾,精度可以达到0.01V,满足使用

网友D:
xl4016的FB怎么实现数字调节?用MCU的DAC驱动吗?有没有这部分的原理图,共享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xl4016的FB怎么实现数字调节?用MCU的DAC驱动吗?有没有这部分的原理图,共享参考一下 ...

请看最后的链接

网友:
好。等完成品使用效果。。好的话可以上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这个本来就是购买成熟的220转30V开关电压,然后自己做的调压板,是通过DAC的方式控制调压 ...

我是淘宝上面二十几买的成品,说是最大12a,lcd段码屏的
先用8块的升压板把12v升27v,然后接这个板子
三次电源
测试过输出10v10a一点也不热
电源要吃不消了
感觉这种电流不需要这么高精度,恒流反应一定要够快

网友E:
可以作为恒流源使用么

网友E:
不好意思上一个问题答案没仔细看到,现在看到了。
另外我想问下你这个原料成本大约多少啊

网友:
对数控部分比较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作为恒流源使用么

可以恒流,通过软件方式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上一个问题答案没仔细看到,现在看到了。
另外我想问下你这个原料成本大约多少啊 ...

包含220转30V开关电源,外壳,等所有约为180左右,光是调压板和操控板100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呀,我去,楼主跟我想法差不多,我也是打算这么干,调试了一堆模块,我打算用15W408AS来做主控,万一不行 ...

必须是mcu啊!这样才有诚意,模数转换后控制pwm输出,实现稳压可调 横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