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的机顶盒,还有得玩吗

楼主(2020-02-20):
家里好几个广电机顶盒,大神有会玩的吗

网友:
wifi模块拆下来,能做个无线网卡

网友:
这好像是安卓盒。
试着接ttl。
或者插优盘,打开文件管理器装程序。看不到apk就改一下扩展名。
插上鼠标摸索一下能长按复制分享的地方。试着摸出浏览器来
想办法打开adb。
和iptv方法相同。自己看上十多篇文章 糅合借鉴一下就ok了。方法都差不多。
这些都不行就别破解了

网友:
广电的可玩性不大了,还是通讯营运商的盒子才有利用价值

网友:
ttl刷一下 最好能备份出来有线电视的那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