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太阳能发电用的控制器

楼主(2020-02-20):
想研究太阳能发电的玩意 网购控制器 光伏板 逆变器,今天控制器到了 买的30安,拿到手迫不及待的拆了看看,感觉没有几个元件也就那五个管子吧,我仔细看了参数 做小型发电控制器用10安充放电足够了 买30浪费了,估计10-30安的里面都一个模样。一般哪有10安充电这么大功率,我索性有买了个10安 等几天到货再拆

网友A:
最近也想买个,放到车上补电用。这种的有MPPT功能吗?

网友:
这种好用吗?正打算买呢,这算是PWM,还是MPPT

网友:
10A以下还不如用德州仪器BQ24650芯片的模块,高效率的入门级MPPT控制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想买个,放到车上补电用。这种的有MPPT功能吗?

这个配合小瓦数光伏板 给电池补电可以的 可以调节保护电压范围防止过冲

网友:
今天刚刚看到这货,你就拆了啊。先仔细看看。再下手

网友:
如果有检流电阻片的话,可以飞线一根细铁丝,说不定会升级成30A,测试成功后加铜箔和大的散热器。

网友B:
这个是很容易升级成大电流的,但是大电流的电池板价格也很可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很容易升级成大电流的,但是大电流的电池板价格也很可观啊

对扩流 我这次有买了10安研究 估计都一个模样
光伏板子是大头 怪鬼

网友C:
多少钱买的呀
等着看10A拆机
准备买俩

网友:
买过一个20A的,没用几次,前些日子低价卖给坛友了。

网友:
功率大的就是并联的mos管多一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买的呀
等着看10A拆机
准备买俩

10安到了 拆了跟这个电路一样 就是少了2个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安到了 拆了跟这个电路一样 就是少了2个管子

多少钱buy的呀
链接给一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