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荣耀V10手机换荣耀9X纪实

楼主(2020-02-20):
本人从12年起开始用安卓机的,那时候用的是酷派8720,在当时5寸的屏幕大概相当于现在7寸的屏幕的效果,因为周围的人都是用3.5和4寸的,当时用着大屏加高分辨率的手机感觉真心很爽。之后用过TCL的还有360旗舰版6寸

17年开始用华为荣耀9深海蓝的,这款手机和小米6蛮像的(当时没买小米6是因为小米耍猴的,我不想当候),都小巧好看。这个手机用了几个月就摔坏后盖了,自己淘宝买了知更鸟蓝的后盖换了,你还别说,这种搭配反正我觉得很好看。因为拆过机没做好密闭,大概1年后手机罢工,拆开看了一下发现排线腐蚀了,清洗干净后又正常工作了。

因为拆修过了,用着不放心就买了荣耀V10,当时是实在看不惯那些刘海水滴屏幕(那些说刘海水滴屏幕好看的是有病吧!极个别审美特殊的除外)。

荣耀V10这款手机是蛮好用的,功能齐全。用了一年多了基本感觉不到卡顿,就是后置摄像头突出看着难受就是。

前几天拼多多959元入手了荣耀9X白色,玩了几天,说下这个新机的使用感受。(荣耀9已经给家里人用了,所以要一款备用机)

首先优点:这款手机是真的很漂亮好看,白色的后盖看着让人很舒适,手机曲面的幅度 手感很好(比V10好很多),但是手小的握着6寸多的屏幕肯定会不舒服就是。
运行很流畅,拍照效果也过得去(真心用的很少)。

重点说下缺点吧:
1,做工很一般,有的边缘会轻微割手,特别是指纹识别那。
2,系统设置问题,我一直用荣耀手机,按理说系统都是一样的操作肯定不会有差别吧,但是我却发现蛮多不一样的并且很影响使用体验的功能,比如长按桌面进入桌面设置,敲击屏幕截屏,不能恢复系统主题等,让人很不适应。当时没有买魅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着用同一品牌手机,操作延续性肯定会很好吧。但是这太打脸了
3,手机屏幕显示效果是真心蛮差的,比V10差多了,这个不说了,毕竟便宜,我忍!!!!

快充问题,我测试过充电速度可以一直5V2A,大概2个小时充满,至少对我没有影响。

还有就是厚重问题,我不觉得,因为我从2015年的360手机奇酷旗舰版开始,就一直不戴套贴膜使用了,用过的这4个手机只有2次大事故

摔裂了一次手机外屏幕,360手机一条大横缝,还有就是荣耀9的后盖碎裂(这个是我侄子摔的)。

至于屏幕,用了一两年的手机屏幕,只会有非常轻微的划痕,很难看出来,亮屏下更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关于安卓机卡顿的说法,我确实深有体会的,之前有过一个备用机小辣椒红辣椒R15手机,配置是算可以的联发科Helio P60  处理器  6g+128g还带无线充电(主要是想试用一下无线充电,结果是个垃圾功能),但是用着真是糟心,各种卡,各种广告,恢复出厂设置还是一样的,是系统推广的广告,经常会误触,还有下载APP经常会捆绑安装垃圾软件。

所以我感觉大家对安卓机的恶意应该就是来自这种安卓机的,反正我用过的荣耀的手机是不存在卡顿乱装软件的问题的!!!

最后说下个人的看法,现在高通处理器和麒麟处理器性能都差不多了,以前是没得选,现在是有得选还去买高通手机的,真心鄙视这群人。

网友A:
华为系统优化的比较好,所以很流畅,到头来想想,配置不是第一,优化才是第一

网友:
以前是没钱买华为,现在是没钱买华为。不要和我说荣耀系列,荣耀是捡回来的,华为才是新儿子。

网友:
小辣椒……一言难尽,当时怼这怼那的,现在创始人都成了小米的了

网友:
用着V10的路过,不卡就0K了。

网友:
还在用着我的V10,还可以吧。不玩啥游戏,运行还好。

网友B:
前面都还没啥问题,最后那句话有点道德绑架了。
以前怎么没得选?以前选择的余地还多些好吧,除了高通,还有MTK,还有英伟达、三星猎户座、瑞芯微、英飞凌......
市场洗刷下,现在才是没得选是真的,英伟达 移动芯片已经凉了,三星自家都不想搞猎户座了,太费钱。瑞芯微、MTK再无实力做更高端的,
能选的也就只有华为麒麟、高通骁龙、苹果A系。要说,如果只把手机当通讯工具、播放器、相机用的,这三家其实并无太大的区别,
性能高高低低那么点点其实也无所谓,哪个性价比高买哪个。但是要拿手机经常玩大型游戏,剪视频的那类人,常用的app的厂家对哪家的SOC有特殊的优化,就买哪个

像我,不玩手机上的游戏,只打电话、拍照、聊微信,逛逛淘宝,偶尔用用微软移动端的办公软件,现在这个华为P30PRO挺合适的。手机续航也足,发热不严重,配件也便宜 不难找
玩游戏,搞台小米6、索尼XZ1高通骁龙835的机子,APK一装,破解好的数据包我都不用费心去找,直接去网上去下,拖进手机打开直接运行岂不美滋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都还没啥问题,最后那句话有点道德绑架了。
以前怎么没得选?以前选择的余地还多些好吧,除了高通,还 ...

我的意思是以前没得选,只有高通的是最好的,现在不一样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你要这样理解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以前没得选,只有高通的是最好的,现在不一样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你要这样理解也可 ...

我的意思是说你完全讲反了,以前是百家争鸣,大家都在一条水平线上,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谁最好的。你说那时候只有高通可选,其实不然,可当时比高通还牛逼的手机SOC还是不少的,性能很猛只是价格不亲民罢了,高通还是在WM家族快更迭换代那时候时候发力做上去的。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一些不是发烧友的人才知道高通这个牌子,甚至关注手机SOC参数。

而现在只有这三家的可看,也只有这三家可选,其他的不是完蛋了,就是放在一些低端机或者跟手机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还有,这三家的SOC虽然平均都是差不多,但各方面性能、优势细看之下,着重点都不是一样的,也不用说什么鄙视什么,买对自己使用习惯需求有优势的那款就可以了。就像用Quadro显卡的,没必要去鄙视用GTX显卡的人吧?一个是拿来干活的,一个是专门玩游戏娱乐消遣的,也没可比性啊

网友:
最少也说下买的是运存是多大的是不是

网友:
你滚吧,用个手机你也指手画脚?

楼主:
碰到垃圾阴阳屏了!

网友:
华为我从U8825D用到M9,家人朋友我都推荐用华为,最新的一位买了M30pro。以前只觉得华为好就买了。现在,华为,做为一个企业能顶住一个超级流氓国家的压力,了不起啊!没别的,买它的产品就是唯一能做的。与爱不爱国没有一毛钱关系,只是对华为,对任总的敬意!!!!仅此而已。致敬华为!致敬任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系统优化的比较好,所以很流畅,到头来想想,配置不是第一,优化才是第一 ...

我感觉不是优化好,华为的系统杀后台杀得厉害。

网友:
关键是我看得上的速度的爱国手机我买不起呀

网友:
紫光展锐的SoC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