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紧急求助---诺基亚1120手电筒怎样关闭

楼主(2020-02-20):
不知怎么回事,手电筒打开照明,结果怎么也找不到关闭办法。有用过的吗?百度居然找不到。无相关帖子

网友:
好像是某个键按着不动

网友:
上键连续按两下

楼主:
搜着的开机是这样,关不了

网友:
把电池卸了

楼主:
很难开盖,所谓的不可更换电池的。我见过维修的怎么开盖---取下手机卡然后罗斯在里边,无奈本坛的22合一无此螺丝打不开

网友:
其二,进入功能表后,再进入附加功能,再进入手电筒,选择开或者关。

网友:
重启手机吧

楼主:
这个肯定做了,关机灯仍亮

网友:
关机还亮灯那就是坏了呗。。。。看咋修吧

网友A:
旧站有拆解,自个看去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987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站有拆解,自个看去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98738

不好意思,发现写错了,是1020.内部通过关于查得是nokia 909.

楼主:
百度上就没搜着合适的,这个帖子好像求助的解决了,可是我没看明白

网友:
好像是方向上键长按还是按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