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把密码锁

楼主(2020-02-20):
密码忘记了,所以拆了看一下,看半天也没有看明白

网友:
好像跟老式保险箱差不多的密码锁结构,转向好像有左右左三次等组合,先左转到一个正确数值,再右转到另一个正确数值,然后左转到最后一个正确数值会解锁。后来出现五位以上密码锁,和电子锁特殊钥匙锁等新式保险箱。

网友:
三位 数 的密码锁。几分钟搞定的事。拆啦 白瞎啦!

网友:
某宝上16包邮刚想买个玩玩你这就来拆机了。
看这结构得亏没买
我说为啥只能用出厂密码呐!结构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