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想问个关于导线的问题,买多大型号的合适?

楼主(2020-02-20):
电子小白,喜欢搞破坏,东修修,西拆拆,改了一个电脑电源可调,现在又想改个明纬可调,后期还想做个电子负载,
以前都是用汽车拆车导线连接的,铜线质量很好,能过很大电流,就是太硬,焊接不好焊,传热太快了。现在想买点导线用用,不知道买多大平方合适。

1、比如可调电源内部接电位器的导线,(这个应该电流很小,用杜邦线应该就可以,只是不知道杜邦线是多少平方的。)
2、比如要过10A、20A、30A、40A分别要多大平方的线。(线长最多2米吧,就是正负极分别1米,总回路共2米)(一般万用表那种10A表笔长时间过10A电流发热严重不,那是多大平方的??)
3、可调电源494独立供电一般都是用的12V很多师傅都说过,只是不知道这个12V电源功率要多大,12V0.5A可以吗?

不违规,修了一个恒流恒压模块,大家围观下

那个蛇形铜箔应该是检流电阻,保险,二合一功能的,我直接接上以为不能调流,没想到还可以,也算是修复了吧。
中间那个是7.5A的汽车保险

网友A:
百度一下线径对应电流就可以了,还至于到这里来水一帖咩?

网友:
虽然百度令人讨厌,但对于楼主这样的问题,百度还是可以帮你解答的。请百度下铜线线径与电流关系就行了。

网友B:
这娃娃最近有点躁动

网友C:
都是宅家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线径对应电流就可以了,还至于到这里来水一帖咩?

百度很容易得到答案,只是太机械了,没有师傅们经验丰富,因为我用的线长度很短,还有就是截面积相同的情况下,多股的导电能力应该强于单股的啊,还有就是镀锡不镀锡区别,还有导线软硬,使用是否方便等等。这都是师傅们的宝贵经验,所以想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娃娃最近有点躁动

百度很容易得到答案,只是太机械了,没有师傅们经验丰富,因为我用的线长度很短,还有就是截面积相同的情况下,多股的导电能力应该强于单股的啊,还有就是镀锡不镀锡区别,还有导线软硬,使用是否方便等等。这都是师傅们的宝贵经验,所以想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宅家宅的

好不容易有这么长时间在家,可以捣鼓点东西啦

网友:
我觉得降压板芯片是个问题,过流会超压输出的山寨LM2596太多,建议换XL2596国产芯片好很多,有过流过热短路保护。

网友:
淘宝硅胶线即可,一平方毫米过10A电流可以 2平方20A 3平方30A

网友:
羡慕你们可以宅在家里啊,我们要参与下面村里的疫情防控,都十多天没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