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鑫诺仕台灯触摸不灵敏

楼主(2020-02-20):
以前9.9买的新诺仕台灯,对触摸实在是不满意,太不灵敏了。非要用很大的劲去按才有反应,烦。现在想这么做,用个导电的铁钉把触摸线焊上去,然后直接用手去摸铁钉。清问坛友这样可行吗?会有安全问题吗?会触电吗?

网友:
你倒是放一张主板图看看啊 光看塑料壳子啊

网友:
是否触电看电路构成及供电方式决定,触摸无非就是电容感应结构,增大感应按键的金属截面积,或是调整感应按键与手指的间隙(可削薄触摸部分塑料),或是看感应芯片是什么型号,查数据手册,调整感应灵敏度电阻解决。牛屎的芯片没型号的话,就想办法增加触摸感应按钮的金属面积解决。

网友A:
放一张内部感应按键的结构图上来帮你分析下解决方案。感应触摸这块以前做过,有点经验。

网友:
触摸点没有贴好,或者面积太小……

楼主:
以前有坛友发过纤细的拆机和改造图,可以移步去看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344

楼主:
补2张借用的图片,据坛友说触摸芯片查不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一张内部感应按键的结构图上来帮你分析下解决方案。感应触摸这块以前做过,有点经验。 ...

图片已发,第二张图是触摸芯片的,给我看看,谢谢

楼主:
我还有一个触摸小台灯,看他面板上是涂的导电银漆吗?这个触摸就很灵敏,有知道的坛友吗?

网友:
不是导电银漆,底下用铜箔沾一下加大接触就行

楼主:
上来交作业了,果然是加大接触面积就可以。把2个孔凸起的磨平,然后用铝纸贴上去,面积加大点,就OK了。现在触摸很灵敏,9.9包邮真香。给各位坛友做个参考,有想改的可以抄下作业。

网友:
同样毛病,空了也改下。

网友:
我的也是不灵敏,把触摸连接那条线收短点。我剪了一半焊回去。现在很好用

网友:
触摸连线剪一半。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触摸那条线剪短点。加大触摸点面积

网友(2020-12-03):
准备买这个牌子的 台灯 看了看 这做工 还是算了吧

网友:
我的是改内置锂电板后灵敏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