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卫生间风扇延时开关拆解,及问题探讨

楼主(2020-02-20):
买了两个排气扇延时开关,两个都有毛病。如果停机时间稍长,比如睡了个中午觉起来,线路的开关要连续开合几次才启动风扇。是不是什么定时充电电容充电时间过长。

网友A:
何不整个红外人体开关,带延时的,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不整个红外人体开关,带延时的,简单方便。

冬天洗澡时排气扇不要开的。感应就不适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何不整个红外人体开关,带延时的,简单方便。

有没有半小时左右的人体感应开关?

网友C:
自己做一个吧,我做的很好用。进去时打开开关风扇启动,这时是常通。出来后关闭开关开始延时。

网友:
哈哈,和我的需求一样一样的,我是暗卫,想给风扇加个半小时一小时的延时,想用延时继电器但发现很少有这么长时间的。现在就开着吧,费不多少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半小时左右的人体感应开关?

买带调整延时时间和感光度的,最大能到40多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冬天洗澡时排气扇不要开的。感应就不适用了。

总开关不动,冬天就关了。夏天开关开着就行。

网友:
开关换成86型的机械式倒计时开关不比这么折腾好?

网友D:
这定时芯片TB上有卖的很便宜,大约3毛钱左右,挺好用的有的还包邮上次买了20多片还没用玩。比555之类的电路简单多了,https://pan.baidu.com/s/1ykg4pBT7oubdFYOLm8W7Mg 密码:vev4这是规格书,有需要的可以看看

网友:
用红外感应代延时多好。还有,牛屎ic也要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定时芯片TB上有卖的很便宜,大约3毛钱左右,挺好用的有的还包邮上次买了20多片还没用玩。比555之类的电路 ...

我的延时开关上也有这牛尿片,但问题应不在这牛屎片上。

楼主:
下载打印了一张芯片资料。

楼主:
画了张线路图,分析一下,是不是芯片供电是阻容降压供电,开关时芯片电源供电不足,不稳。造成停机久不易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了张线路图,分析一下,是不是芯片供电是阻容降压供电,开关时芯片电源供电不足,不稳。造成停机久不易启 ...

恕我愚钝,停风扇是靠可控硅短路风扇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一个吧,我做的很好用。进去时打开开关风扇启动,这时是常通。出来后关闭开关开始延时。 ...

你这个不错,请问这电路延时多久呢,j是啥东西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不错,请问这电路延时多久呢,j是啥东西没看懂

双连开关,一组负责打开市电,一组给电容充电,开着就是常通的,不管你在里边多长时间,都不会关闭,出来之后关闭开关,电容放电维持继电器,电容放空继电器关闭,风扇关闭。双连开关的用意是切断电源,不用时不耗电。我这个延时4 分钟,因计时是从出来后计算的,不用太长。风扇效果差,可加大电容 。

网友:
将那个大电容拆下量一下容量看看.

网友(2020-08-24):
双连的设计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