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被坑当教训,解决松下EZ9L41电池包的两种疑难杂症!

楼主(2020-02-20):
『 元作 』被坑当教训,解决松下EZ9L41电池包的两种疑难杂症!

购买的二手松下电池。

原来的电芯已经报废

改造18650电池 。

接好线 ,发现原来电芯是26650 ,改造18650后,控制板整体下降,插工具的时候,容易偏差,插坏接口。

灵机一动 ,找点硅胶材料,用胶水这样粘上。
硅胶片目测大概4mm左右 。

组装电池盒内,非常紧固 。

充电后 ,就放起来了 。

天有不测风云 ,电池控制板漏电,放了两天就剩下8.7V了 。

看这里有过热的痕迹 。

扒开硅胶,看是个电阻,测试一下,阻值差不多,不关她事 。

背面也很复杂。

狠心割断正极与保护板的连接 。你在漏电试试

先用4056充电板挨个充电 。

后用这个恒流恒压电源,强制充电 。。。
4056充电板充到4.1V就不充了 ,用这个恒流恒压电源,还是继续充。

冲完测试,各节锂电池的电压,记录一下,以后对比、

至此松下电池包改造18650的两个疑难杂症,解决完毕。

单颗容量1300毫安的电池  。。。重在玩 。。。

本文解决松下电池改造后的两个疑难。
1、18650比26650细一些 ,需要加垫片 ,加硅胶垫是个好办法 。
2、这款电池保护板漏电 ,不用原充的,可以截断控制板与正极之间的铜箔 。
本次改造,差点报废了四节18650动力电池。拆自龙韵的25V电池,原电池包京东几十块呢。
因为漏电,致使电压过低,影响了寿命。
分享给各位坛友,注意留意电池包漏电的问题,早发现,早改造,以免得得不偿失。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A:
看来保护板质量不行啊

网友B:
原装保护板不好修,去掉了保护板,电池裸奔,隐患不小,问题并没有解决。其实换了18650电池,多出来的空间完全可以装入一个通用的4节锂电池保护板,原坏掉的保护板仍旧保留,利用其电极触片,换上新的通用保护板,电池才算修复。

网友C:
俺以前改过这种电池盒,损失了2节26650:lol:

网友D:
据说自放电电阻取掉,让他断开就不漏电了。
9L41和40都会自放电吧,44和45不会,所以当时我直接买的44或者45,而且装八节电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据说自放电电阻取掉,让他断开就不漏电了。
9L41和40都会自放电吧,44和45不会,所以当时我直接买的44或者4 ...

41和40保护板有的有自放电,有的不会。我以前买过两个41,拆掉换成三洋2.0动力电池。结果放一段后,一块电压正常,一块自放电严重。打开发现保护板发热,剪掉电池组的平衡接头后正常。我是给外壳打孔,引入5根线的4S平衡充电线,插头在外面,用平衡充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保护板质量不行啊

也许是设计问题 ,也许是时间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保护板不好修,去掉了保护板,电池裸奔,隐患不小,问题并没有解决。其实换了18650电池,多出来的空间 ...

我有完整的14.4V电池包 ,这个只是瞎折腾锻炼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以前改过这种电池盒,损失了2节26650

二师兄经验多 ,我刚折腾到这,好在用旧电池实验玩 ,新电池都没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自放电电阻取掉,让他断开就不漏电了。
9L41和40都会自放电吧,44和45不会,所以当时我直接买的44或者4 ...

我这个控制板也有故障了 ,去掉省心 ,电压自己检测,也不知电锤下面的电路板,有没有电池保护 。

楼主:
引用 网友E:
41和40保护板有的有自放电,有的不会。我以前买过两个41,拆掉换成三洋2.0动力电池。结果放一段后,一块 ...

我这个平衡接头都没接,还是漏电 ,好在发现及时 。

网友:
这个漏电是这款电池的通病,我问了好几个卖电池的都这么说,他们不搞这款电池,我为7840入手了一个9新4.2Ah的电池

网友(2024-12-19):
我有一个45的,饿死了,我用稳压电源充完电后,安装到机器上不能用,报警,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我是把正面那两个8脚芯片给去了就不漏电了. 不影响使用,可能会影响充电, 但我我也没有原装充电器, 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