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洗碗机拆解 全网首发~

楼主(2020-02-20):
我家有个洗碗机,故障是上电之后,进水正常但,冲洗两下就排水,进水管故障灯开始常亮,没办法,拆开看看吧
据说应该更换干簧管,但目前的问题有两个,首先,干簧管在侧面水箱的内侧,得拆下水箱吗?看不出水箱固定方式啊?其次,干簧管应该换什么型号的,这也是我不清楚的地方。请各位大神支招吧~

楼主:
我仔细观察了下,我考虑水箱和下面的离子交换的软水装置是一体的,拆不了,要想触摸到水箱靠内的一侧,只能拆下洗碗机腔体上上半部分,也就是被隔音棉包裹的这部分,整个上提,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哪位有经验的大佬给指点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洗碗机故障代码E14维修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312

https://www. ...

感谢感谢,但我的和那位大哥的型号不同,而且他当时也没有拆得我这么散呢,容我再请教下他

楼主:
按照猜想,把内膛的上一半卸下来了,今天灯光有些暗,磁铁也不凑手,明天再测试干簧管好坏吧,现在的问题是安装干簧管的小门,有点被挡住了,怎么打开是个问题

网友B:
就是这个位置,那个胶板是一体的,除了破坏性拆解没办法,售后会整款一体水路更换,
我建议方法有3:

1.先拨插簧管电路板插头,预防接触不好,再装好开机测试,(测试方法查找簧管灰色线2跟连到主板的插头,拔出用万用表+强磁铁强磁铁可以在看见叶轮那边看看能不能带动叶轮转动,如不能直接用强磁铁接近簧管看看闭合动作是否能顺利测量短路信号,)
2..电吹风加热胶挡板位置,然后拌开取出簧管电路板,注意温度,我建议是大约60度-70度,预防给抛爆了,修好簧管后测试

3.把胶挡板割掉,换好簧管再测试,如没问题用胶例如703、704、705这种有机软性密封胶封住,好让以后能再次维修,毕竟自己用也不是常拆的,所以没所谓。

网友B:
我在网上找到跟你一样型号的水路板,

网友:
在我原贴69楼有对应更新,可以查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3D1&page=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网上找到跟你一样型号的水路板,

啊哈 这个配件是在哪找到的啊,看来是可以单独把侧面水路拆下来啊,但怎么保证六个通道的密封性,这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位置,那个胶板是一体的,除了破坏性拆解没办法,售后会整款一体水路更换,
我建议方法有3:

上面红圈处,是个小开门,里面是干簧管的电路板,我努力下掰灰色部分挪出了空间,打开了小门,但手头没有强磁体,测不了干簧管,而且干簧管所在的小板也没看懂是如何卡在那个凹槽里的,是胶粘固定吗?有点不知道怎么下手把小板拆下来

楼主:
根据配件的图示,我猜测水箱内侧的小门后面也有一个卡扣,这个卡扣来固定干簧管所在的电路板,我手头没有磁铁,拆下这块板子也没法测试,手头也没有干簧管,测出干簧管坏了也没办法替换,后续工作就有点停滞了,容我找个阳光好的地方,拍一下这个干簧管的型号,然后淘宝了再说后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网上找到跟你一样型号的水路板,

好了,确实是之前那个位置一个卡点,把这块干簧管拆下来了,笔尖处有锈迹,但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为零,容我找个磁铁触发下簧管,另外,这个簧管上一个蓝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了,确实是之前那个位置一个卡点,把这块干簧管拆下来了,笔尖处有锈迹,但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为零,容 ...

鼻尖处不是锈迹是助焊剂残留而已,可以无视,

簧管是常开的,测量阻止为0是对的,找个磁铁在侧边测试看能否吸合,就是万用表笔那边放磁铁,

正常是放了磁铁会吸合,万用表测试为短路状态,

还有我看你这个簧管电路板触插座手指位置有一点氧化,你这个是国内生产的版本吧?可以用橡皮擦擦干净插座粗点查再插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鼻尖处不是锈迹是助焊剂残留而已,可以无视,

簧管是常开的,测量阻止为0是对的,找个磁铁在侧边测试看 ...

我手头没有强磁铁,嘿嘿,用iPad的磁性皮试了试,不大灵敏啊,十四毫米长的干簧管,容我淘宝一个,那个蓝色环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没有强磁铁,嘿嘿,用iPad的磁性皮试了试,不大灵敏啊,十四毫米长的干簧管,容我淘宝一个,那个蓝 ...

LED改造版的磁铁螺丝都没吗?

那个篮圈估计是方向,因为只是一个电极动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改造版的磁铁螺丝都没吗?

那个篮圈估计是方向,因为只是一个电极动作的, ...

会不会像电阻一样 用色环表示啊 方向没有用啊
没有啊 我没弄过LED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根据配件的图示,我猜测水箱内侧的小门后面也有一个卡扣,这个卡扣来固定干簧管所在的电路板,我手头没有磁 ...

这个进水箱的配件图是哪里找的啊 老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像电阻一样 用色环表示啊 方向没有用啊
没有啊 我没弄过LED啊

不是的只是普通的方向识别,簧管里面2个出片,有一个触片是铁来的,磁铁能吸住他动作,所以有安装方向

具体看这个地址 http://www.dzsc.com/data/2018-8-13/11858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只是普通的方向识别,簧管里面2个出片,有一个触片是铁来的,磁铁能吸住他动作,所以有安装方向

具 ...

水箱图哪里找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箱图哪里找的啊

百度找的啊,一个地方论坛,具体忘记了,我看着是哪个区水箱也就是密封圈密封而已压进去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