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鹰视安插卡监控摄像头一体机 求助指导

楼主(2020-02-20):
插卡式监控摄像头一体机, TF卡USB摄像 ,
摄像头不支持连接无线wi-fi,回放录像是取内存卡放电脑查看!
寻求:摄像头录像时间设置软件
记得摄像头需要用随机光盘的软件更改时间,现在光盘找不到了!
主控是ANYKA(安凯)芯片AK3671Q14406

网友:
时间应该就是一个txt

网友A:
太麻烦了,还是几十块钱买个新款的吧,支持WIFI,在外也能手机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麻烦了,还是几十块钱买个新款的吧,支持WIFI,在外也能手机查看

新款的有!现在憋得玩玩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麻烦了,还是几十块钱买个新款的吧,支持WIFI,在外也能手机查看

可以在供应那取样一件,凌阳SPCA6350M方案运动相机,功耗比联咏低一些也有wifi模组等,第一次换镜头需要溶解掉螺纹胶,可以换自己适合的镜头视角焦距,顺便买好镜头锁紧弹簧防松避免跑焦,或者镜头锁紧环,加点生料带拧镜头等其它防松方法。

楼主:
这款摄像头有的直接改time.txt文件,有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