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了几个感应灯 请问怎么调整光感灵敏度?

楼主(2020-02-20):
由于家有小孩和老人原因,买了10个电池款的感应灯,到手后改了锂电和4056充电板,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这个在卫生间和过道中等亮度的情况下人过时就要亮起,我希望至少是半黑情况下就亮啊!百度了下,说要改光感电阻,我拍了电路板了,请问下高手是改哪个电阻?电阻值是改大还是改小?

另外再请问下:如果想把LED灯亮度提高些,是改哪几个电阻?改大还是改小阻值?

谢谢了!

楼主:
另外,板子上的芯片标识是:DY3108,百度了,没资料啊!有谁知道资料?

网友A:
增加和光敏串联的电阻, 或者在光敏旁并一个几百K电阻.
增加亮度减小R14, 不过电池供电的,就不要改吧了,以免电池耗得太快.

网友:
我改过 另外样子的人体感应灯  久了  记不清楚  反正就是在光敏电阻那里  是并  还是串   忘记了

网友B:
圆球旁边的东西可能是光敏电阻,改亮度减小R19电阻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圆球旁边的东西可能是光敏电阻,改亮度减小R19电阻试下……

8.2欧,这是LED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和光敏串联的电阻, 或者在光敏旁并一个几百K电阻.
增加亮度减小R14, 不过电池供电的,就不要改吧了,以免 ...

我改了锂电池啊!提高亮度,多耗点电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和光敏串联的电阻, 或者在光敏旁并一个几百K电阻.
增加亮度减小R14, 不过电池供电的,就不要改吧了,以免 ...

R14板上没标识啊!!请指导下是哪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球旁边的东西可能是光敏电阻,改亮度减小R19电阻试下……

意思改小R19阻值就能提高亮度?楼下说是8.2欧,请问改小成多少合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8.2欧,这是LED限流电阻~~

意思改小R19阻值就能提高亮度?你说是8.2欧,请问改小成多少合适?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R14板上没标识啊!!请指导下是哪个电阻???

看错了, 是R19

网友:
光敏上一块有色胶布就能解决

网友:
看看元件是不是和我给你这个原理图的位置,数值差不多,如果是差不多,我给你传份文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改小R19阻值就能提高亮度?你说是8.2欧,请问改小成多少合适?谢谢! ...

在并一只,改4.0Ω试下……

网友D:
-。-
这个3节7号电池的小夜灯。。。我都淘汰了十几个了。。挂闲鱼都没人要的。。。

一个是串联电池,容量其中一节过放成0V,其他2节还有电。。换了N个充电电池品牌都不行
第二个就是你说的灵敏度。。。
灵敏度的区间没法调 。。。

但后来用220V 86型的感应灯。。。即使有调节旋钮和延时旋钮。。发现这东西也不能达到100%满意
因为感应角度。。以及对这个范围,前者是固定S的,后者又很难完全精准 (不存在这么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
这个3节7号电池的小夜灯。。。我都淘汰了十几个了。。挂闲鱼都没人要的。。。

没看清楚啊,我买来就是为了改成锂电池,装电池用,我想都没想过,现在的情况就是光感敏感,天还大亮,就能感应亮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