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WDR5600拆机 WAN口雷击坏 求助大神

楼主(2020-02-20):
闲鱼上收一台wdr5600 才22还包邮! 问了才知WAN口坏了,买来修修,收到货后马上测试然后拆机,发现被卖家拆过了。无语了卡扣几乎无一幸免   v2版本 信号较强,和大麦dw22d一样。除wan外一切正常 成色9新    主控qca9561,兼2.4G无线芯片。 企业级大功率路由器方案 3t3r ,不懂和qca9558有什么区别 ?一样都是450m的无线速率 三收三发 只是9558体积大一点罢了。况且鲜有手机支持450m  900m速率 差一点就是千兆速率
5G芯片是qca9887 ,只有1t1r的速率433m 什么神仙芯片组合?  天线仅5G是插座 2.4G焊接
内存是晶豪esmt的64mb的ddr2内存,闪存是8mb 应该没有固件支持这种cp组合的芯片

说说问题: 收到时接口处保险电阻烧了,实际电源芯片没事,判断是雷击导致的 芯片不发热
然后测试wan无反应,网变没有烧,但周围的电阻电容全开路了。啥情况??? 换新的也没有用。wan指示灯正常 重置发现很慢 足足20秒才重置 可能是9561  请教大神该怎么修???有没有必要?但淘宝的拆机的也很便宜
谢谢了 用心了!

网友A:
看样子是换网变不成功,路由器不好维修,主要是原件非常小,没点技术真搞不定。

网友:
应该能刷 openwrt     http://www.upantool.com/gujian/lede/14271.html     在openwrt 看看能不能给wan 调个口

网友B:
刷op后做VLAN把一个lan口改成wan口还能续命,我也遇到过,改了可以用,有可能就是芯片也坏了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338176-1-1.html链接是设置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换网变不成功,路由器不好维修,主要是原件非常小,没点技术真搞不定。 ...

我连手机电池保护板上面的芝麻电阻都能换,厉害吧

网友:
先测下各路电压正常不,摸摸几块芯片温升正常不,简单的问题修一下,麻烦就扔了吧,不值得花时间和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换网变不成功,路由器不好维修,主要是原件非常小,没点技术真搞不定。 ...

网变没有击穿

网友:
感应电压太高也会传到芯片

网友:
这种废物没必要大修了,切断所有WAN口的线路试试。这是壮士断腕的方式,虽然WAN口不能再用,但其它端口还能用。

网友:
如果主控qca9561发热的话只能做拆件的了

网友C:
你看过我的帖子了  其实判断网变好坏很简单的   没必要拆     用万用表嗡鸣档 测试两边的针脚 都是全通的  指示灯不亮的很多是网变肯定有一个或者两个脚不通的   如果是常亮  就不用折腾了  一般都是cpu问题  这机子不值得换cpu   练手可以!!!不然就拆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op后做VLAN把一个lan口改成wan口还能续命,我也遇到过,改了可以用,有可能就是芯片也坏了https://www.ri ...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过我的帖子了  其实判断网变好坏很简单的   没必要拆     用万用表嗡鸣档 测试两边的针脚 都是全通的   ...

指示灯什么的都正常 芯片不烫 网变能通 wan口指示灯开机时也会亮 但是旁边几个电阻开路

网友:
坏的还能卖22。手里有一堆k1和k2。有的刷了华为固件。50米一个要的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