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SKIL/世纪 DL 5290 01 12V锂电钻

楼主(2020-02-20):
刚入手的hikoki 12V锂电钻确实好用,在拧自攻螺丝时觉得要是先钻头钻孔是不是拧螺丝更省力?试了一下果然.......,那么问题来了,频繁的更换钻头批头..........。恰巧看见论坛好几个SKIL 12V无刷锂电钻的帖子,结合之前购入的SKIL,对SKIL的颜值和性价比都比较满意。买买买。旗舰店339单电版,价廉物美。

双电版不带USB接口的还没货,单买一块电池居然要338元??????不过没几天另一家店铺搞活动169元,再加上满198-20的活动。单块电池153元,还可以。
那么这套双电版实际价格为339+153=492。

开箱,就一纸盒,内装主机一把,电池一块,充电器一台,赠品是大有32件批头和SKIL往复锯式启瓶器一个。

外貌做工良好,对得起价格。产地:南京。

机身两处无刷标记。

白色SKIL非常显眼。

机顶快慢档开关。

正反转开关和无极调速开关。

挂钩孔.......居然没送挂钩?

机身下方批头夹口。

电池测电开关按下,绿灯侠.........

楼主:
电池型号:SKIL BY 5199 01,略粗糙。

充电器为2.4A 40W.

和曲线锯CP一下,SKIL的包胶线条很有科技感。

楼主:
和HIKOKI对比一下,没有对比就没伤害........hikoki除了是有刷,其他各方面都优于SKIL,特别是同心度.......

先看看机身长度,hikoki稍短。

机身高度,hikoki按上2.5Ah电池居然比SKIL2.0Ah还要短小。

电池:hikoki的2.5Ah电池做工优秀,紧凑,薄。SKIL是2.0Ah,有点美式的枝大叶粗。

充电器:hikoki是4.0A 63W,SKIL是2.4A 40W。

最后合影。

性能数据就参考大神发的贴吧。
12V无刷,50Nm,339元,SKIL算是相当厚道了,颜值也不差,当然你性能要它比肩得伟,米沃奇,价格又要它堪比虾牌,龙韵.........那岂不是...........
缺点也是和WORK WU130一样的开关行程问题,同心度还是不错的,和hikoki差不多。

网友A:
送的那32pcs套装的批头特别软....白瞎这色环设计了

网友B:
楼主,你看看我的贴子,看看你的钻会不会和我有同种情况

楼主:
感想阿睦打赏

网友C:
这机器还不错,只是重量大了些 。

网友D:
这个机器在这个特价期间看来不少人入手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看看我的贴子,看看你的钻会不会和我有同种情况

昨天就看了,暂时没那种毛病,开关空行程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空行程之后电钻会慢速启动,再多按一点速度控制就没hikoki那样得心应手。但是399无刷,不能要求它的表现向得伟等看齐。我是当平钻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的那32pcs套装的批头特别软....白瞎这色环设计了

样子货,看了大有也不是万能的,批头钻头还得买hikoki和牧田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在这个特价期间看来不少人入手了啊

价格确实是厚道,再说SKIL确实是1924年建厂的老牌美企。不是假洋鬼子。

楼主:
关于SKIL,bing搜索了一下。维基百科显示。不好意思,英语初三水平。
1924年由Edmond Michale建厂。
1970被荷兰Breda收购,曲线锯上有Breda荷兰字样。
1979被美国Emerson艾默生收购。
1991被德国Bosch博世收购。
2016被chervon泉峰收购,锂电钻上有chervon北美字样。

网友:
对这种笨重的电池设计深恶痛绝,对做电工的人群非常不友好,太重而且不方便携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就看了,暂时没那种毛病,开关空行程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空行程之后电钻会慢速启动,再多按一点速度 ...

没有拿它和得伟看齐,只是觉得这个是一个使用问题,而客服还搪塞,威克士比它便宜也没这么的。

网友E:
HIKOKI的钻拆开看下做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拿它和得伟看齐,只是觉得这个是一个使用问题,而客服还搪塞,威克士比它便宜也没这么的。 ...

威克士和skil的问题,看下来就两点比较突出,开关空程和同心度,至少我这把skil同心度不错。开关手感一般,速度控制明显没hikoki有刷的好。两家客服估计都是打太极拳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HIKOKI的钻拆开看下做工如何

不是抚摸党和技术党,自己家用,不会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拿它和得伟看齐,只是觉得这个是一个使用问题,而客服还搪塞,威克士比它便宜也没这么的。 ...

威克士130启动速度就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还不错,只是重量大了些 。

感谢打赏

网友:
日立的这个也很便宜呀。现在单机身不到220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