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一录安S3-A行车记录仪更换电池

楼主(2020-02-20):
过年,老表丢给我一个行车记录仪,说不怎么好用。
存不了时间,有时候不录像,而且还比较模糊。。。。。。。

拿回来很多天了,这是后视镜款式,其实我本人比较排斥这类的,但是。。。。。没得用,维修一下,自己用吧。

背面

型号。

这个大仙,镜头保护膜都没有撕。。。。。。

这个样子,怎么会清晰罗。。。。。。

撕下来就清晰了

咔咔咔,扣开。

酒精消毒

内部

屏幕

根据100多位坛友共同讨论,电池挂了可能性比较大。

尸检原因,可能是饿死的。

电压不足,略有一点点鼓包

找个新电池。

上松香

楼主:
二楼继续啊。

电池焊接上

测下电压,正常。

开机

设置时间

设置像素

设置录像时间

插卡(内存卡是自备的。)

时间开关机正常了。

录像灯正常。同步正常,遥感正常,步入轨道。

恩恩,强迫症来了,把多余的胶扣了。

开机电压

电池用3M胶粘上

扣上镜子。

完美

装机

用车载电源开机。

分享一个后排观察镜给大家,3R的,观察后座真不错。小朋友不会闹了。

网友A:
电池一晒不会炸?我都不放电池在里面

网友B:
用美图就算了 竟然开RAV4。。。。。
别用带电池的记录仪 真的容易自燃  改个法拉电容进去吧

网友C:
后换的电池能耐高温吗?我一般都是拆掉内置电池,然后外接一根5V长电经一个4007供给电池的接点,这样就可以实现时间保存了。而且这个耗电微乎其微,不用担心电池亏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后换的电池能耐高温吗?我一般都是拆掉内置电池,然后外接一根5V长电经一个4007供给电池的接点,这样就可以 ...

品控好的记录仪在待机下也要300毫安左右,如今的车子后背电流也要300毫安左右的  所以我们一般都不给装延时摄影 只要拔了钥匙就断电。

加电容吧 ,断电后可以录上十几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品控好的记录仪在待机下也要300毫安左右,如今的车子后背电流也要300毫安左右的  所以我们一般都不给装延 ...

怎么也不能300mA,正常工作电流也就300mA左右吧,停机后的待机电流一般不超过1mA,利用DC-DC将12V转成5V基本不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也不能300mA,正常工作电流也就300mA左右吧,停机后的待机电流一般不超过1mA,利用DC-DC将12V转成5V ...

能停车后延时摄影的记录仪 和正常工作的电流不差上下。估计咱俩说的不是一类机器 您说的是老款不带延时的吧?

网友D:
白瞎了多图,连芯片是什么都没有,
话说现在的杂牌啥名字都在取,一录安,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美图就算了 竟然开RAV4。。。。。
别用带电池的记录仪 真的容易自燃  改个法拉电容进去吧  ...

我觉得GPS模组必备上,无需电池更好,开机搜星成功自动同步时间,视频格式可以像优酷TS流那样采用每段几秒钟碎文件,熄火断电后只是损失几秒视频,导出的话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M3U8合成需要的几分钟到一小时等一段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一晒不会炸?我都不放电池在里面

没电池,存不了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美图就算了 竟然开RAV4。。。。。
别用带电池的记录仪 真的容易自燃  改个法拉电容进去吧  ...

高手啊。既然知道手机型号。还猜中了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换的电池能耐高温吗?我一般都是拆掉内置电池,然后外接一根5V长电经一个4007供给电池的接点,这样就可以 ...

有没有教程啊。

外接5伏,经过40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控好的记录仪在待机下也要300毫安左右,如今的车子后背电流也要300毫安左右的  所以我们一般都不给装延 ...

没有法拉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瞎了多图,连芯片是什么都没有,
话说现在的杂牌啥名字都在取,一录安,擦 ...

杂牌。

嘿嘿。

看了更失望。绝对不是安霸连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GPS模组必备上,无需电池更好,开机搜星成功自动同步时间,视频格式可以像优酷TS流那样采用每段几 ...

现在都是WIFI的了。

这个是很古老款的。

16年的产品。

网友F:
我丢了的行车记录仪都比这个好,还有必要修吗?这种的方案很差的。行车记录仪里的电池耐高温,你装一个普通的进去容易鼓包或者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丢了的行车记录仪都比这个好,还有必要修吗?这种的方案很差的。行车记录仪里的电池耐高温,你装一个普通 ...

丢一个给我啊。

这个方案只能说,有个行车记录仪。

有个大容量的。防爆的。不想折腾了。

网友:
前后各装一个,没事多录录,哪天还有新发现

网友:
贴膜都还在,这是常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