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己做的手掌大小的三节18650锂电小台钻,钻小孔还行。

楼主(2020-02-20):
充一次电连续使用一小时左右问题不大。

网友A:
非常漂亮,开关位置值得商榷,容易误触。

网友:
精度怎么样啊

网友:
可以量产了

网友:
下面没有十字滑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漂亮,开关位置值得商榷,容易误触。

谢谢,再做的话可以将开关放在底座的后边。

楼主:
精度打普通的电路板孔没问题,因为这个小钻用滚珠直线滑轨作为电机上下移动的导轨,直线滑轨的精度不错,钻头感觉不到丝毫晃动。

网友B:
对乒乓开关无感,公司的设备设计用乒乓开关耐久性不敢恭维,固定和碰撞都是难题.楼主的主支架很别致,怎么固定可以可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乒乓开关无感,公司的设备设计用乒乓开关耐久性不敢恭维,固定和碰撞都是难题.楼主的主支架很别致,怎么固定 ...

立柱铝型材与底座铝型材用四根M5不锈钢螺杆整体紧固在一起,牢固不错。

楼主:
小台钻立柱与底座的紧固方法。

谢谢朋友加分鼓励。立柱高150mm铝型材,底座120*100*25.5mm,立柱与底座用四根M5*180mm螺杆紧固。

网友:
做的真精致,佩服楼主

网友:
这个做的很给力啊 量产呀

网友:
电池在底座里?漂亮

网友:
线轨都用上了,重本呀。

网友:
做得真漂亮! 楼主量产一个 可以搞充插两用的

网友:
看图片,这是要量产啊,期待中

网友:
我也想订购一台,锂电池电池组,我们玩航模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