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暖气炉子坏掉的水斗不要丢 修一下更耐用

楼主(2020-02-20):
收拾暖房 暖气炉子的水斗连接部分裂开了 漏水

就是这个玩意儿

连接丝扣断掉了
这玩意儿不贵  但现在各个商店都不开门 特别是镇上仅有的一家水暖配件商店不营业 买不到

买不到咋办?没有这玩意儿炉子也不能点火啊

忽然看到了个这个  暖气片上用的放气堵头   有主意了!

连接用的活接  用丝锥处理一下内孔螺纹   备用

找钢锯 把残留的部分截断

砂纸轮扩一下孔

能把堵头装进为止

拧上活接试一下   还挺合适

这里面还堵着 得开孔

拆下  处理堵头

打磨一下

组装起来   里外两个硅胶密封圈 这是保证不漏水的关键

拧上活接  均匀用力 不能挤坏密封圈

完活

装到管子上

加水测试  很好 滴水不漏

上面钉两个钉子 防止晃动  最后完成的样子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丝扣断裂漏水了

网友A:
听说今晚网速比较快

网友:
我就默默的看着不说话

网友B:
南方的还没看见过这东东?

网友C:
建议换成304或316不锈钢,省的担心下次生锈。

网友:
真是个和方法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今晚网速比较快

嘚嘚瑟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南方的还没看见过这东东?

这不就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换成304或316不锈钢,省的担心下次生锈。

我也想啊!没处买啊!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暖气炉子是什么?

网友D:
也是好方法,我一般用补芯,不用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好方法,我一般用补芯,不用加工

有一个铜的  但不适合装密封圈  放弃

网友:
自已土造的暖气,加水装置是用来补充水的损失……

网友:
可惜我这边没有这种装备

网友:
这活不错,比买新的还好

网友:
有工具就是好

网友E:
厉害了word哥,愣给换了个铁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word哥,愣给换了个铁活~

没办法 现在买不到啊

网友F:
老刀手工还是有两把刷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刀手工还是有两把刷子呢

不光有两把刷子 还有两把刀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