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小风扇当锂电池充电器可以吗

楼主(2020-02-20):
我也没有专门的锂电池充电器 平时都是用这种小风扇给电池充电 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完全没问题,里面带充放电保护电路的,充满自停,话说买个TP4056模块也就几毛钱还包邮,充电速度还快些呢

网友:
充电风扇不仅可以充电 还可以放电

网友:
能有什么问题?

网友:
最好拆开看看,内部电路带TP4057的就可以

楼主:
小风扇有过充保护吧 插一晚上应该没事吧 主要是怕过充损坏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风扇有过充保护吧 插一晚上应该没事吧 主要是怕过充损坏电池

没什么问题,就是电流小了点。

网友:
没有问题,里面也是一个锂电池充电芯片,

网友: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重要的话要重复三次。。。。。。。

网友:
有山上的产品用一个4001降压给锂电池充电,这简单的降压说对电池的损害嘛还是很大的,拆开看下吧,18650电池比充电电路金贵.

网友:
这样用了好几年了……最近才搞一个装起来不过还是没有usb风扇用着舒服

网友:
拆了看看电路再说

网友:
一般来说是可以的, 新近生产的几乎都可以,
去年拆了几个看看, 即便是用了垃圾碳刷电机的风扇, 它的充电电路也是有保障的.

网友:
4056模块个别偏差太大,达到4.25v还在 充电,勉强用可以用,如果充高级电池还是别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