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品益定时器,3年前版本和3年后的版本有啥不一样。

楼主(2020-02-20):
用在某些需要定时的设备上还是挺不错的。
外观差别不大,只是按键部分有改动。
新版明显省了成本,减少了工艺,
不用另外再开模做按键。
老款印刷字体清晰,新款暗淡模糊。
难道买到山寨机。

内部差别也不大,但还是有改动。

老款明显比新款好,好在共模电感上。

本面走线和以前一样。
老版上次短路,炸断了印刷线,焊接了一条补上。

这玩意10块钱还包邮,真的还可以。至少用了3年没坏。

网友:
螺丝刀套装,一样一样的,
三年了,这点变动不错了

网友:
手头有个老款的,但已经坏了,当时找出淘宝订单,看里面写着多少年免费更换,联系客服,说来回运费要自己掏,遂作罢,后来修了下也没修好

网友A:
有一个可以试试换晶振,改成十几分钟倒计时烧水用。

网友:
看着没什么变动

网友:
我那个买来好像一个月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可以试试换晶振,改成十几分钟倒计时烧水用。

烧水会自动跳的吧

网友:
安规电容哪里换了个共模滤波

网友(2020-04-21):
品益设计上有问题,电阻和 CBB 电容太靠近,电阻温度高容易出事儿。
老论坛里有炸 CBB 的,也有电阻烧糊的,淘宝官方旗舰店有个评论也是说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