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usb2.0hub

楼主(2020-02-20):
电视盒子,有时候用鼠标感觉挺方便,左键点入,右键退一步,插了个无线鼠标优联头子,但有时候插拔优盘,想想还是弄个hub比较好,花重金六块多弄了个2.0的hub,插上优盘和鼠标都能用。颜色是3.0的颜色,唬人的。

外观这样

这样用

拆开,还好,好像不是牛屎。壳子是那种钉扣直接按进去的,第一次弄开就断一个,弯一个。

背面光光

硬封ic

还有几个小电容。好像还有预留外接电源的焊接点

盒子识别无障碍

网友:
可惜的是Android5以后把U盘模式弄没了,有些盒子等设备无法识别手机。我的主机前置USB口故障,后置弄起来有点麻烦,也先弄个USB分线器HUB凑合用。

网友A:
这个做工算不错了,把咯个缺失的电容给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工算不错了,把咯个缺失的电容给补上

这个必要性倒不大了,盒子用,能用就行。

网友B:
?195
?168
?109
感觉我的这个不错也是9元左右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5
?168
?109

可以,比我的多个电解电容、活动接口,供电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比我的多个电解电容、活动接口,供电口

你6元多。我的9元多。这样多个电容和电源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