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制作一个最少连线的避障智能小车

楼主(2020-02-20):
之前做过一个避障小车,直接用arduino uno板子各种连线,今天突然想起前段时间玩剩下的L293驱动板也就是下图这块板子

这块驱动板支持最多4个直流电机,2个舵机同时使用,另外利用板子上的空闲端口a0-a5模拟口用作数字口,用来接超声波雷达组件,最终做出如下图的最少连线版超声波避障小车

以下为arduino代码
#include <Servo.h>
#include <AFMotor.h>

Servo headservo;
AF_DCMotor motor_left(1);
AF_DCMotor motor_right(2);

const int EchoPin = 14;
const int TrigPin = 15;

const int HeadServopin = 9;
const int maxStart = 5000;

// Variables
int isStart = maxStart;
int currDist = 0;
boolean running = false;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Serial.begin(9600);

  pinMode(EchoPin, INPUT);
  pinMode(TrigPin, OUTPUT);

  headservo.attach(HeadServopin);

  headservo.write(50);
  delay(1500);

  headservo.write(130);
  delay(1500);

  headservo.write(90);
  delay(1500);

  motor_left.setSpeed(130);
  motor_right.setSpeed(130);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if (isStart > 0 )
  {
    isStart--;
    Serial.println(isStart);

    currDist = MeasuringDistance();

    //Serial.println(currDist);
    if(currDist > 30) {
      carrun();
    }
    else if(currDist < 15){
      backup();
      randTrun();
    }
  }else
  {
    totalhalt();
    }
}

long MeasuringDistance() {

  long duration;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5);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duration = pulseIn(EchoPin, HIGH);

  return duration / 29 / 2;
}

void carrun() {
  running = true;

  motor_left.run(FORWARD)
  motor_right.run(FORWARD)

  return;
}

void backup() {

  running = true;

  motor_left.run(BACKWARD);
  motor_right.run(BACKWARD);

  delay(1000);
}

void randTrun(){

  long randNumber;
  randomSeed(analogRead(0));
  randNumber = random(0, 10);

  if(randNumber > 5) {
    body_rturn();
  }
  else{
    body_lturn();
  }
}

void body_lturn() {
  headservo.write(60);  //left look
  running = true;

  motor_left.run(BACKWARD);
  motor_right.run(FORWARD);

  delay(1500);

  totalhalt();
}

void body_rturn() {
  headservo.write(120);
  running = true;

  motor_left.run(FORWARD);
  motor_right.run(BACKWARD);

  delay(1500);
  totalhalt();
}

void totalhalt() {

  motor_left.run(RELEASE);
  motor_right.run(RELEASE);

  headservo.write(90);

  running = false;
  return;
  delay(1000);
}

网友:
看成了能避智障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