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燃气热水器JSQ20-10HLD8不启动E5故障码

楼主(2020-02-20):
拆修美的燃气热水器JSQ20-10HLD8用着用着突然就挂了,不启动了,开始以为是点火系统故障,后来出现代码E5通过查说明书说是风压系统
于是百度风压开关,看到淘宝买风压开关有介绍排查E5故障的判断图,开机风机运行可能是风压开关问题,开机风机不转排查风机和主板,用外接220v给你风机如果不转就是风机问题

通过测试结果是风机挂了,万用表测电机两端无穷大,没有阻值,第二天早上给md的售后打电话,售后说好解决,疫情期间不上门,远程指导,说直接把电机的0线和电容端接一起就行了

通过看电机电路图,电容红线和电机黑线是连在一起的,只不过黑线上传了温控保护电阻,故障应该就是个保护电阻失效或断路造成的罪魁祸首:这个RH150度的保护电阻应该是断掉了

明白了故障和原理就可以跨线来搞定,找个了从别处拆来的卡扣双头线,一头插电容上,一头和电机黑线接一起

卡扣线自带保护套,这样可以更可靠,看上去也更美观

既然拆开了,顺便拆一下主板可靠,一个单片机,背面没有什么契机,只有几个电容电阻和点火器

网友:
17年的就坏啦

网友A:
保修期内坏也算是有福,刚出保坏才生气

网友B:
电机上那个20190216是什么意思。就是二维码下面那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保修期内坏也算是有福,刚出保坏才生气

类似的情况在我父亲爷爷家也遇到过,永生转页扇大概从购买使用11多月不转,最后找了半天维修售后,查启动电容等故障,最后免费换了台电机2010年后的电扇普遍缩水,用铝线电机希望能过保修期几个月后故障,花钱在售后换电机的价格,不如再网购一台电扇,自己会修的话,可以网购双滚珠轴承铜线电机更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的情况在我父亲爷爷家也遇到过,永生转页扇大概从购买使用11多月不转,最后找了半天维修售后,查启动 ...

四年前就是铝电机了!说五年之内不加油的话,问题不大,不管是铜线还是铝线过热都会烧的,铝电机里面有温度保险!定期加油才是王道

网友:
美的的东西无论设计还是组装都是不错,不过用料不行,所以故障率有点高。。这是电机内部的保险管坏了,就像修风扇一样修,好简单的。。。不过要是别人修,可能直接换电机。。哈哈。。

网友D:
内部看着好干净很新就坏了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看着好干净很新就坏了啊

机器是2017年底开发商给整楼批量安装的,新房18年底交房,刚住一年而已

网友E:
真巧,和我的故障一模一样,不过我是拆开直接短接150度温度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巧,和我的故障一模一样,不过我是拆开直接短接150度温度保险

拆太麻烦了

网友:
有些东西越做越差了,这样的企业就该让它倒闭。

网友F:
铜水箱好评。但主机和变压器没做防水处理,差评

网友(2020-05-27):
我也是这个问题,昨天售后才来修好

网友G(2020-11-30):
楼主,你好,我也是E5,大概也是这个故障,请问,您的这个处理方法,相当于短接黑红吗?那个温控管,没有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我也是E5,大概也是这个故障,请问,您的这个处理方法,相当于短接黑红吗?那个温控管,没有用 ...

问题的原因就是那个150度的温控管烧断了,从电容短接就是跳过温控管直接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上那个20190216是什么意思。就是二维码下面那个。

那个应该是生产日期,图片是淘宝图,本来打算买个风机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铜水箱好评。但主机和变压器没做防水处理,差评

主机有个透明塑料壳,变压器是真没有,不过 电路板,变压器都有喷三防漆

网友:
定期清扫火排燃烧器,换热器水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