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请问这个16G金士顿tf卡真假?

楼主(2020-02-20):
正面无浅色编码,反面有,可用容量14.5g,以前有个同样16g但是c4的卡正面是有浅色编码的。用在监控上希望用正品卡

楼主:
数据完整性校验通过

网友: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完整性校验通过

通过至少容量是真的

网友A:
读写速度有点低,用的是USB2.0的读卡器吗

网友:
我还有6张这种内存卡,用3.0的读卡器在电脑测速 读写也就84 82左右

网友:
难以判断真假,真想确定得联系金士顿的公众号查询序列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写速度有点低,用的是USB2.0的读卡器吗

是usb2.0的读卡器

网友B:
好像是假卡,我有张一模一样的,背面编号是CD32G1703,2017年的卡,一张在手机里,不到一年就坏了(直接变8M,里面的照片全丢了),,另一张存游戏,很少通电,去年坏了,(只能看见文件,无法拷贝和打开文件)真是后悔死了,千万别用“足量”盗版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假卡,我有张一模一样的,背面编号是CD32G1703,2017年的卡,一张在手机里,不到一年就坏了(直接变8 ...

现在淘宝套路是足量垃圾片,一次性写入以后只读取没事,我买过一个OV的,三次擦写就挂了,直接不识别,拼多多的套路是只能识别不能读写,一复制文件就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