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款价廉物美的4G全网通路由器,感谢

楼主(2020-02-20):
已有不限流量的联通4g卡,准备买个4G全网通路由器,代替宽带。。哪种比较价廉物美。感谢!

网友:
拿个4G全网通的旧手机就行了,如果想接台式机,可以再买个无线网卡,或者用路由器中继一下。

网友:
用带USB口的7620芯片路由刷腾达一款路由的的4G固件,还需自备无线上网卡。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的回复。。无线到无线感觉不稳定,还是买个4g路由器吧,直接4g转有线。请推荐。。。

网友:
拓石7模全网通,加我球球275637908

网友A(2020-04-06):
华为ma5676或华为b3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ma5676或华为b311

确实5676很稳定   我也用着

网友(2020-07-31):
随便搞个 中兴 华为的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