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nano+DS1302+0.96寸OLED屏幕的时间显示器

楼主(2020-02-20):
本人平时骑摩托车上班,有时候在等红绿灯时老想看看时间,摩托车仪表盘又没有时间显示,我就萌生了要自己做一个显示时间的小东西。基本思路是Arduino nano 接收来自DS1302时钟模块的时间,显示在0.96寸的OLED屏幕上,改天把它安装到我的小毛驴上,也能随时知道时间了

以下是接线图

整体显示效果

整体显示效果

下图是DS1302时钟模块和nano 的接线图

DS1302

DS1302

下图是0.96寸OLED屏幕的接线图

OLED

OLED

以下为烧录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Wire.h>
#include <Adafruit_GFX.h>
#include <Adafruit_SSD1306.h>

#define OLED_RESET 4//oled复位
Adafruit_SSD1306 display(OLED_RESET);

uint8_t RST = 5;
uint8_t DAT = 6;
uint8_t CLK = 7;

/* 日期变量缓存 */
char buf[50];
char day[10];
char buf_xingqi[10];
char buf_day[11];
char buf_time[10];
/*sec flag*/
bool secFlag = true;
//以下为定义显示的内容
/*--  文字:  星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static const uint8_t PROGMEM xing_16x16[]=
{0x00,0x00,0x1F,0xF0,0x10,0x10,0x1F,0xF0,0x10,0x10,0x1F,0xF0,0x01,0x00,0x11,0x00,
0x1F,0xF8,0x21,0x00,0x41,0x00,0x1F,0xF0,0x01,0x00,0x01,0x00,0x7F,0xFC,0x00,0x00};

/*--  文字:  期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static const uint8_t PROGMEM qi_16x16[]=
{0x22,0x00,0x22,0x7C,0x7F,0x44,0x22,0x44,0x22,0x44,0x3E,0x7C,0x22,0x44,0x22,0x44,
0x3E,0x44,0x22,0x7C,0x22,0x44,0xFF,0x44,0x04,0x84,0x22,0x84,0x41,0x14,0x82,0x08};

/* 定义DS1302对象 */
DS1302 rtc(RST, DAT, CLK);

#if (SSD1306_LCDHEIGHT != 64)
#error("Height incorrect, please fix Adafruit_SSD1306.h!");
#endif

void print_time()
{
    Time t = rtc.time();
    /* 星期转换成字符串 */
    memset(day, 0, sizeof(day));
    switch (t.day)
    {
      case 1: strcpy(day, "7"); break;
      case 2: strcpy(day, "1"); break;
      case 3: strcpy(day, "2"); break;
      case 4: strcpy(day, "3"); break;
      case 5: strcpy(day, "4"); break;
      case 6: strcpy(day, "5"); break;
      case 7: strcpy(day, "6"); break;
    }
    /* 日期格式化 */
   snprintf(buf, sizeof(buf), "%s %04d-%02d-%02d %02d:%02d:%02d", day, t.yr, t.mon, t.date, t.hr, t.min, t.sec);
   snprintf(buf_xingqi, sizeof(buf_xingqi), "%s", day);
   snprintf(buf_day, sizeof(buf_day), "%02d-%02d-%02d",t.yr,t.mon, t.date);
    if(secFlag) {
    snprintf(buf_time, sizeof(buf_time), "%02d:%02d", t.hr, t.min);
    secFlag = false;
    }
    else {
      snprintf(buf_time, sizeof(buf_time), "%02d %02d", t.hr, t.min);
      secFlag = true;
      }

    /* 打印输出 */
    Serial.println(buf_xingqi);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rtc.halt(false);
    /* 初始化时间
     *  仅第一次上电设置时间,以后断电重启读取ds1302内的时间
    rtc.write_protect(false);//关闭写保护
    Time t(2020, 2, 19, 16,35, 00, 4);//最后一个为星期x,日:1、一:2、二:3.....
    rtc.time(t);
    rtc.write_protect(true);//开启写保护*/

    display.begin(SSD1306_SWITCHCAPVCC, 0x3C);// 使用I2C addr 0x3D初始化 (用于128x64)
    display.clearDisplay();//清除屏幕和缓冲区
}

void loop()
{
    /* 串口显示时间 */
    print_time();
    delay(1000);
        /* 打印当前时间 */
   display.clearDisplay();//  清除屏幕和缓冲区

   display.setTextColor(WHITE);
   //-------------------------------
   //时间
   display.setTextSize(4);
   display.setCursor(3,3);
   display.println(buf_time);
   //星期
   display.setTextSize(1);
   //xing_16x16
   display.drawBitmap(75,40,xing_16x16,16,16,WHITE);
   display.drawBitmap(93,40,qi_16x16,16,16,WHITE);
   display.setCursor(113,45);
   display.println(buf_xingqi);
   //日期
   display.setTextSize(1);
   display.setCursor(10,45);
   display.println(buf_day);

   //-------------------------------
   display.display();
}

楼主:
自己占个沙发

网友A:
其实玩玩可以,防水要做好。

另推荐 装个 淘汰了的汽车GPS导航仪,
能地图导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玩玩可以,防水要做好。

另推荐 装个 淘汰了的汽车GPS导航仪,

打算直接装在仪表盘里边,这样防水什么的问题就解决了,就是仪表盘拆起来费劲,等天暖和了就开工

网友B:
这玩意儿跟那个大板子有啥区别?撸过这玩意儿还要再撸下载器么?

网友C:
楼主,ds1302库文件发发看看!!!谢谢!

楼主(2020-03-27):
引用 网友C:
楼主,ds1302库文件发发看看!!!谢谢!

arduino ide 库文件管理器下载的,官方库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跟那个大板子有啥区别?撸过这玩意儿还要再撸下载器么?

区别就是这个小一些。。。。。

自带串口芯片

网友D:
建议LZ再花10几块钱买个GPS模块。。。。。

俩表的时间不一样不能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LZ再花10几块钱买个GPS模块。。。。。

俩表的时间不一样不能忍

好主意啊,就是不知道加了gps模块到底还能带来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LZ再花10几块钱买个GPS模块。。。。。

俩表的时间不一样不能忍

我查了下资料,弄个GPS模块直接获取时间,ds1302模块就省了啊,还能获得经纬度信息,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资料,弄个GPS模块直接获取时间,ds1302模块就省了啊,还能获得经纬度信息,不错啊 ...

 授时 也是GPS很重要滴一个功能。。。。

网友E:
我的踏板车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看了tb上有卖汽车用的,我想应该可以装到表盘里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踏板车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看了tb上有卖汽车用的,我想应该可以装到表盘里里面。
...

可别买这玩意,我以前买过,垃圾

网友(2020-06-11):
这么调时间

网友:
建议使用ds3231,比1302精度高好几个数量级,电路也简单。

就算用GPS模块,RTC也是不能少的。
GPS获取时间有一个过程,特别是冷启动,至少要1分钟。如果开机的时候在没有信号的地方就没时间看了。

另外GPS模块还能提供速度信息,做个速度表比原厂的速度表真实。
喜欢看快乐表的就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