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路由器访问四川电信光猫的usb存储设备

楼主(2020-02-20):
请问怎么通过通过路由器访问四川电信光猫的usb存储设备,家里有四川电信的光猫,型号pt926e,只有一个千兆口,还有一个四口千兆路由器,但是没有usb,想通过路由器访问光猫的usb,做简单的家庭共享,目前听说要改光猫桥接,不知道后面要怎么做,或者其他有什么方法实现吗?越详细越好,谢谢大家。

网友:
u盘先插光猫上,电脑里资源管理器界面地址栏输入“\\192.168.1.1”(不包含引号)试试先。如果提示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你先进光猫设置界面,看看USB存储的介绍、说明。

网友A:
光猫桥接之后,你用路由拨号,路由下面是你的局域网,更不好访问光猫的U盘了。你应该用光猫拨号,路由桥接,这样光猫后面全是内网。

网友:
是的,楼上说的对,光猫不能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猫桥接之后,你用路由拨号,路由下面是你的局域网,更不好访问光猫的U盘了。你应该用光猫拨号,路由桥接 ...

谢谢,这样也可以试试

网友:
你先不接路由器,手机电脑直接连光猫,把手机电脑光猫调好,使其能访问usb设备内的东西。然后关闭路由器DHCP,光猫千兆口连接到路由器LAN,电脑手机再连接到路由器上就可以了,然后不想要光猫WIFI还可以把光猫WIFI关了

网友B:
主要是u盘共享后用什么软件复制读取共享数据?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u盘共享后用什么软件复制读取共享数据?ES?

打算用这个试试

网友(2020-06-29):
这个东东,如何不在家时远程访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