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拆解试用1988年的CopyRoad手持复印机

楼主(2020-02-20):
最近捡了个有趣的小东西,一个产自1988年左右的手持复印机。看起来是过去为了方便随时复制文档之类的用途(比如在档案馆里快速复制资料)。我没查到这个东西的具体品牌或者厂家信息,不清楚原本是怎么的一种定位。不过拆还是要拆的,给大家看看前人做的奇特的东西。

这东西是这个模样,大约半斤多沉,体积不大(后面放的是A4纸)。

前面是扫描头和出纸的口,顶部有复印按钮和电源开关,电源开关在OFF状态的时候会锁住复印按钮无法按下。这个东西结构非常简易,没有什么走纸机构,把扫描头放在要复制的文件上,用手压住复印纸,然后按下复印键。推动这个机器走就行了....这个算人工智能控制吧...

侧面是开盖键和对比度调整的旋钮。

另一边是充电插口

背面除了复印宽度的标尺什么也没有了

打开盖子。

这边是热敏打印头,热敏纸通过顶部的打印窗口(从窗口上滑过去)。

另一边是纸仓和打印纸的顶杆,把打印纸紧紧压在对面的热敏打印窗口上

拆掉热敏纸的顶杆

先拆开纸仓这边,内部是电池和扫描组件

内部的整体结构

已经漏液的镍镉电池,索性还没有造成严重损坏

日立产品,1987年

“Sealed" ):

侧面有一块小板子用来分配电源和信号连接

上盖的卡扣结构。内部的塑料都已经脆断了

背面藏着两颗螺丝,用来固定扫描组件。这标尺也被胶带粘坏了

整个扫描组件已经取出,就是这样子的。上面带有一个LED光源

扫描组件的背面

光源部分,是ROHM生产的LED灯条

CCD通过几个卡扣卡在扫描组件上

CCD的前面是一排柱状的微镜,用来聚焦光线

放大的微镜,可以透过这些镜头看到后面的电线,似乎分辨率还不错

光源和微镜的侧面

CCD传感器,由于不方便拆下来,看不到具体的型号

扫描板的背面。这里看起来只有CCD的驱动电路,估计主要是电平转换这类的东西。

扫描组件的拆解到这里就结束了,再看一下这个有趣的微镜组

重新装好扫描组件。

现在拆解这台复印机的上盖部分,主要的控制部件和热敏打印部分都装在这里面了。

这是一块铁板,可以整体从外壳上拿下来

铁板的背面,控制电路板。

对比度调节电位器,以及装在热敏头背面的一颗热敏电阻,应该是保护热敏头的,防止过热。

切纸刀

分离控制板和热敏头的排线,这个排线上的铜箔非常厚,凭经验应该有30-40um,很硬。

这么厚的铜箔,肯定是要通过比较大的电流了。热敏组件的耗电也是非常可观的。

控制电路板正面。

控制电路板背面。
拆到这里其实大部分结构都已经看完了,您可以发现这台机器是没有什么处理器或者存储器之类的东西。他基于非常简单的工作原理,不断的采样CCD传感器的信号,然后通过对比度调节以后直接传送到热敏打印头上,他的扫描和打印是几乎实时进行的。用户只需要推着复印机移动,并且把复印纸从机身里拉出来就行了。

热敏头的背面,陶瓷板上垫了一块铝和铁框接触,用来导热。

热敏头正面,打印窗口

放大照片,有非常多的加热电极,黑色的大概就是加热用的电阻材料了,加热电极和接地电极交叉分布。

拆开热敏头上面的金属盖,里面是热敏头的驱动IC

非常漂亮的电路,这些驱动IC直接邦定在陶瓷基板上,上面覆盖着软质的硅胶。

这个驱动IC大概就是一个串入并出的移位寄存器,然后加上了一堆功率开关管。

复印效果的简单尝试,复印纸有半边没有压好,没印上东西。

给机器通11.3V电源(9.6V电池组充满了差不多就是这个电压)。在复印的时候工作电流根据文件的对比度变化,大约在1-2A之间摆动,可见热敏头的功耗还是相当高的,玩一两分钟就感觉热敏头上的金属罩已经变热了。

-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在成龙的电影里就出现过,1990年拍的《飞鹰计划》,13分08秒

我找到了。

网友B:
我有个弯弯产的手持扫描仪,找不到驱动了,也是推着扫,下次也拆了看看

网友:
87年就有这样的工艺,不得不说鬼子还是牛A...

网友:
精前插一下?话说这玩意要是能充好电可以用多长时间???

网友:
这作工一点也不象88年的产品。

网友:
日立的镍镉充电电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了。记得刚出来零售版的时候是高档货,价格也贵!

网友:
87年我国的半导体工业还是黄色电木电路板,分立元件,很少用环氧板的,更少用双面板。
这个还是双面板。

网友:
87 年的,能做出这个不简单啊

网友:
排线直接焊在插针上?这种工艺如果出现在国产电器上,楼上几位会怎么说?

网友:
看来,还是个很有实用意义的工具。

网友:
这个古董有意思啊

网友:
不得不佩服,8几年就有这样的技术了

网友:
谢谢分享~没想到还有这么小的复印机

网友:
看来塞3s锂电池进去就可以玩了

网友:
没见过这种

网友C:
这玩意要说是2000年之后生产的我都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弯弯产的手持扫描仪,找不到驱动了,也是推着扫,下次也拆了看看

我也有个,scanmate的???

网友:
谢谢分享,黑丝好评

网友:
日本用的是自己的年昭和87年,公元的2012年,87年哪有LED灯条,只有指示灯的微光红绿黄LED。1989是平成元年,前面都是昭和年。

            订正:和日企的盆友求证,生产日期确实是公元1987年,特此订正,日本人太厉害了,主要是思路先进。敢想敢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要说是2000年之后生产的我都信

昭和87年,公元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