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的三脚插头电缆线是接错的,引起了跳闸

楼主(2020-02-20):
买的电缆线是接错的,引起了跳闸

1、这根220V电缆是从一大堆电缆中挑出来的。也就是一大堆电缆中基本上都是好的,只有这一根有问题。

2、中间接地端(方头端)与中间接地端(220V端)不通

3、火线L端(方头端)与中间接地端(220V端)通

4、火线L端(方头端)与中间接地端(220V端)通

5、火线L端、灵线N端、接地E PL(方头端)

6、再试一把,还是接地端接到L线了,接错线了,引起跳闸。

over.下午 4:10 2020/2/10 星期一
over.23:46 2020/2/20

网友:
中间剪开 重新换两个插头  恭喜 现在你有两条线了

楼主:
这条线当做样品,被我贴上了标签,并给所有新来的人,用来当上课的教具……:-D

网友:
这线好  不想干活了就插上  让维修的怀疑人生 哈哈

网友A:
这也能焊错?用三种颜色区分的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能焊错?用三种颜色区分的线啊!

焊线的人打瞌睡了吧?

网友:
也可能是学徒工的手艺,难道出厂时不捡测?

网友:
这可是太危险了,如果遇到金属外壳的电器很容易造成触电事故。

网友:
这是拿生命在开玩笑,这样的产品也能出厂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值得保留,供新手学习!

网友:
我曾经也遇到一条地线接错的。买电脑送的。

网友:
这样的品控线都能接错,有理由怀疑这线径是否达标。

网友:
这种山寨线害人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