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14.4机子装18V电池

楼主(2020-02-21):
整了个牧田131油压冲击起子,这个是用14.4V的电池。用18V电池试机正常,就是电量显示不准,转速快一点,如果长期用18V电池怎么样?
这个看参数131和141差不多,机器尺寸完全一样,
不想在添14.4V的电池了,请教大家用18V的可以不!

网友:
新货?只有18v电池?不懂帮顶

网友A:
无刷控制板 应该兼容1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控制板 应该兼容18v

就怕用的时间长了容易坏

网友B:
无刷的?不建议这样有可能烧控制板。

网友C:
居然电池的接口都是一样的?这不是让人犯错吗?我不认为官方允许大家这么做,如果18V的电池不能用在14.4上,就应该在电池的接口上有一些防呆的设计的。如果18V的电池可以插到14v的机身上,应该就是可以用的。

网友:
看看控制板MOS管和电容的耐压值,电机没问题关键是控制板

网友:
保护电压不一样,用18v废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电池的接口都是一样的?这不是让人犯错吗?我不认为官方允许大家这么做,如果18V的电池不能用在14.4上 ...

牧田的14.4电池接口和18v的一样,充电器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的?不建议这样有可能烧控制板。

那还是在添两块14.4电池吧,反正充电器通用。

网友:
应该通用的吧,我看我的松下78A1电锤就是14.4和18V电池通用

网友:
没关系   尽管用
松下不是全兼容吗?

网友:
容量够大电压不是事,何必增大电压?

网友:
电池的截止电压,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网友:
有刷的 可以这么操作的,比如550电机 正规厂出的,12V 你上 14.4长期用其实没问题,755 电机标称 14.4的你上 18V OK的,但是无刷的应该不行,控制方式不一样

网友:
松下很多双电压的,也有不是双电压工具

网友D:
本来是插不进去的 有一个定位的  可能掉了  使用问题不大   出去干活经常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是插不进去的 有一个定位的  可能掉了  使用问题不大   出去干活经常这样用   ...

是的!国产170比日产171电池插口少了个你说的定位销。感觉牧田的机器真乱!!!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用。

网友:
短期可以哦    长期工作的不建议   毕竟官方设计的保护电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