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小,也可以用来看电视?且看灵云T5这边、、、

楼主(2020-02-21):
哎,已经不记得上次发帖是什么时候了,想想都觉得愧疚,这不,趁着现在在家闭关,好好治疗一下这个“病”!
年前由于担心家里会来各方亲戚,客厅就只有个电视,没有可以播放视屏的东西(电视不是智能的),所以就盯上 了万能的某宝,要求————便宜!!能用!!多番对比后选择了这个超小的机顶盒,还有个原因是因为它有运费险,万一不好还可以无忧退(不过我并不想着退哟,毕竟我是一个好公民呢),想想都觉得美滋滋~~~

这就是皮,一张塑料皮,当时心里一紧,难不成有鬼,

外盒上面唯一的一个产品标示

简单粗暴,直接撕了,开盒,惊!!!这特么也太小了,虽然我用尺子笔画了大概尺寸
这个机器上插的那个东西,就是传说的WIFI模块

好清爽的后背

其实第一眼,给我一生化危机的感觉,没同感的不要喷哈。

有没有感觉很薄,反正是颠覆了我对机顶盒的认识(虽然我认识的也不多)

在来个尺寸参照,是不是很小,小的一塌糊涂

不开心之一就是这两颗螺丝,像是滑丝了

一个micro USB供电口,带不带数据功能就没试了,

一个HDMI高清接口

一个USB2.0母口。用来插那个WiFi模块的,估计也带数据功能吧

最最搞笑,为毛要在这个上面来个温馨提示呢,而且还点名南孚和双鹿,这个电池和它的遥控器短路有关系吗,反正他俩是不会背这个锅的吧

上电,开机,

有没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呢,

放一电影,狄老还很年轻的时候

来两张其他买家的晒图,不敢自己拆,很渣渣的配置,和上面的看到的相差也太远 了吧,反正我是胆小!!瞬间就萌生 了要退货的念头,可又一细想,退了,我用什么放电视呢,可要不退,这个我怕翻车啊--------

就在辗转反侧,内心煎熬了两天后,天晴啦!!!居然在我的大(ZA)宝(WU)箱(DUI)里面发现一个我都不记得从哪里来的网络机顶盒,而且还是移动版的易视IS-E5-GW,上电,不能进去,于是转向各大论坛,寻找刷机包,最后侥幸找到一个(具体位置忘记了,有需要可以发),刷机(只能用TF卡刷,U盘没戏的)

里面就不介绍了,没什么稀奇的

沙发的还不错,,而且这个做的简洁,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用玩客云共享,从机顶盒里面无法播放电影,打开的时候闪了一下就回到了原来的视频选择界面了

待机图片1

待机图片2

到此,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立马翻出某宝,退货,理由,七天无理由

网友A:
盒子还是运营商的实在,淘宝一堆渣渣货

网友:
1GB=8Gb,惯用的套路。byte和bit的差别系统显示的配置还是有漏洞,写了个大G。卖家下次留个心眼,系统里显示8Gb,或者直接显示8G。玩文字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盒子还是运营商的实在,淘宝一堆渣渣货

别的不说,单是用料都实在些

网友B:
被瘟疫圈在家里,小孩天天长时间看电视,我那买了4年多的华为盒子,也在观看中突然出殡,还侥幸以为电源崩了,万用表一测没问题,那就是盒子咯

网友C:
记得原来百度出过一个U盘大小的电视盒子,还是运营商盒子比较良心,不过现在盒子普遍涨价了,非常想念几年前阿里云补贴盒子只要30+,还有免费天猫魔盒,家里的亿典盒子还在用,这几天另外拼夕买了一个n1,遥控好贵不好用,感觉还没亿典实用

网友:
外包装写着1+8,开机后是8+64??233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瘟疫圈在家里,小孩天天长时间看电视,我那买了4年多的华为盒子,也在观看中突然出殡,还侥幸以为电源崩 ...

那就赶紧翻一下家里的角落,有没有被你冷落的机顶盒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4-50的华为悦盒就很好用的说

网友:
rk3128,n年前的芯片,连4K都不支持。
另外,盒子并非越小越好,还要考虑散热问题,过热就会导致经常死机甚至损坏。
说实话,这个盒子的配置比运营商送的差远了,真心不推荐购买。

网友:
百度影音棒更小,以前在京东入手,后来坏了,还给京东,没货就退了部分钱。当时送了红外遥控(usb接口,是另外邮的,就没退),现在用在n1上

网友:
你这个小的不是叫T5,应该叫Q6才能。灵云T5要179元呢,可不便宜

网友:
RE: 这么小,也可以用来看电视?且看灵云T5这边、、、 [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原来百度出过一个U盘大小的电视盒子,还是运营商盒子比较良心,不过现在盒子普遍涨价了,非常想念几年 ...

小熊家蓝牙遥控器十几块 root后可用

网友D:
支持楼主折腾,求发刷机包。邮箱:jiangchao7853@126.com

网友E:
支持楼主折腾,求发刷机包。邮箱:7102107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楼主折腾,求发刷机包。邮箱:

已发,注意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楼主折腾,求发刷机包。邮箱:

已发,注意查收

网友(2020-03-25):
一直想搞个网络盒子玩玩,不知道看电视是不是要充值呀?现在弄了个J2900的迷你电脑,看电视只有爱奇艺,还不能看V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