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15B万用表测试电流不准

楼主(2020-02-21):
2块万用表,一个专业测LED灯具的表,15B测的电流最高,其次是测灯具的设备。另一块便宜点万用表测试值最低。这里总有误差大的。请问怎样校准万用表电流呀

网友:
你得把表送去计量下,才知道哪个是准的,我感觉15b的表挺准的

网友A:
如果不是恒流源的话,测量回路电流和万用表电流档内阻(电流取样电阻还有保险丝电阻),从楼主的描述来看,恰恰说明15B的电流档内阻低,对电路的影响小。另一块表内阻大,基本上是低档表为了节约成本使用了劣质保险丝。最简单的方法,把两块表串起来同时测电流,读数应该基本一致,否则的话就是其中一块表误差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恒流源的话,测量回路电流和万用表电流档内阻(电流取样电阻还有保险丝电阻),从楼主的描述来看, ...

漏了几个字,不是恒流源的话回路电流和万用表电流档内阻息息相关,欧姆定律决定。

网友:
楼上正解,万用表的电流档内阻有大有小,串如电路就会引起电路参数的变化,要两个表一起串联才能有对比性

网友(2022-02-13):
要有标准源才能校准,或者有信号发生器和高位的万用表简单校准也行。家用无需校准,灯能亮就行,看电流有啥意思。

网友:
首先是你怎么测的?每块表单独测的产生差异很正常,要把所有表串在一起同时测,比较起来才有意义。如果差异不大,都在误差范围内就不必折腾了。如果差异大,还是无法确认哪个是准的,只能选择校准,首选校福禄克,不过福禄克15b/17b的校准手册是错的。我有回复坛友正确校准的方法,可以翻翻作为参考。因为是电位器调整,采用和高一级的表比对的方法比较容易完成

网友:
测的220一侧的电流的话,你要考虑真有效值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