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仪鼎M3500A台表固件升级教程 国内第一篇教程

楼主(2020-02-21):
疫情期间,家里无事,寻遍国内几大论坛,38.矿石,数码,全无资料可循,此款机器吉时利2100,致茂12061.等四五个品牌一样,应该固件升级方法也一样,
无奈家里没有USB线,恰巧今天买了几包酸奶自带吸管自制了一根临时USB线,开始今天的NI-VISA超慢的下载之旅。

开箱: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008

首先下载完整镜像文件
进入主界面

选择右下角的下载蓝色叹号的小字

出来下载界面后,

选择DESCARGAR下载保存即可,下载速度变慢,耐心等待,下载后按照提示安装即可。
然后打开固件升级工具

选择select

选择文件5407-03.35,机器屏幕会一直黑屏直到软件显示如下图片

此时先关机即可,然后关闭软件,重新开机显示屏没有提示红色ERR,就证明升级成功了,开机查看下系统版本是否正确
如果有ERR错误重复上面步骤升级第二个文件1232-004.bin即可

本人第一次发帖,都是手机完成的,大家有什么需求我会尽量修改
       下面是下载的固件

网友A:
我是小白,升级的用途呢?

楼主:
忘记说明,NI-VISA是一个运行环境,包括驱动,没有他无法驱动,下图升级好以后的两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白,升级的用途呢?

我对这个仪表,也是小白,既然别人升级了,我也想升级,

网友B:
小白用6位半的表? 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用6位半的表? 羡慕

是的,六位半,本人做维修的,手表性能无法满足,也是无奈才入了台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六位半,本人做维修的,手表性能无法满足,也是无奈才入了台表, ...

牛呀!做什么维修需要这么精密的仪表?印象中,这东西一般是科研用的。

网友D:
太谦虚了,能玩六位半的居然是小白,

印象中NI-Visa那个驱动包超级大,装起来很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谦虚了,能玩六位半的居然是小白,

印象中NI-Visa那个驱动包超级大,装起来很费力。 ...

早就想买了,一直没时间了解,疫情期间看过一篇,六位半万用表比拼,的文章才买的这个,够用就好,
这个驱动不到1G确实很难装,按照我的方法,很简单,几乎所有仪器设备都会用到这个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呀!做什么维修需要这么精密的仪表?印象中,这东西一般是科研用的。 ...

维修不用多么精度,要的是功能,比如可以长期监测电压存到电脑里

网友:
酸奶自带吸管自制了一根临时USB线——这个强烈要求上图。

网友:
这个是好贴,顶起来。

网友(2020-04-02):
picotest官网下的那个固件包里不是有教程嘛,就那个readme.pdf:lol:

网友(2020-05-26):
看看,刚好需要研究下。

网友(2020-08-20):
老大又有好东西深入研究了,不错啊

网友(2021-05-05):
有校准手册吗

网友(2022-06-14):
升级的必要性是什么?
校准比较重要。

网友(2022-10-18):
靓仔,请问这个固件升级工具在哪里能够下载

网友(2023-05-27):
大家注意 3.02升级3.40 失败了。显示出现红色ERR。另外一个帖子说可能需要一级一级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