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源模块输出最好自己加个103,0.01uF的高频滤波电容.很有用.

楼主(2020-02-21):
往上买的很多电源模块,自己都会去组装一些小电源,或者什么驱动的.
如果是给电池充电,驱动电机到无所谓,但给手机,单片机供电,就麻烦大了.

很多网上的模块,确实太糟糕了,乱剩成本,厂家电路都有高频滤波的电容,

无论升压,降压的.基本上是PWM调制,开关工作。我也没有示波器,估计谐波很大。有的人试验下。

比如这个板子,后面给表头供电,总是表头重起!!!

自己加了个小电容103。就好了。。。
好像电流大的加104。。。
瓷片电容都是耐压50V的。

楼主:
反正自己检查下,很多都没有加,旧板子上103,104非常多,可以用的。

可怜的业余爱好者

楼主:
没有输出高频滤波电容,对万用表有影响??

3.7V升9V 5V 万用表改装18650锂电池充电升压放电一体可调模块2 A

网友:
这个模块我也有,体积小输出电流大

网友:
这模块我也在用,谢谢提醒,加个试一下

网友:
这种简单模块确实有必要,毕竟省了很多东西

网友:
这种小模块只是提供一个方便的电源;你要使用者模块,电源输入端要加电容,比如外接开关电源里面本来就有电容;输出同样你要设计滤波电容,就算你买个7805,输入输出你也要加电容吧,这模块也是同样道理。

网友:
输出 0.1uF+4.7uF陶瓷,22uF钽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输出高频滤波电容,对万用表有影响??

我的万用表也是这款,充放电一体的,方便。

网友:
通常都是用104,高频干扰可以考虑加103。

网友:
这模块不加点料 瞬间击毙单片机,已经测试过了

楼主:
无论升压,降压的.基本上是PWM调制,开关工作。我也没有示波器,估计谐波很大。有的人试验下。
很多网上的模块,确实太糟糕了,乱省成本,基本上都没有有高频滤波的电容。

比如这个板子,后面给表头供电,总是表头重启!!!我加了103以后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