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加热垫坏了 想改ntc换温控

楼主(2020-02-21):
这个加热垫原来应该可以加热到100度以上的 ntc用的100k的  现在坏了  拆开发现是炸电源ic了  现在想修好它温度要求在100度以内就好  有懂这个的来出点主意   开膛破肚换ntc是别无选择才考虑了   下面图带说明

网友A:
你可以用10个10K的NTC串联起来当一个100K的用,打个比方,100K的 NTC,在工作温度范围内,电阻从330K变化到610欧,10K的是从34K到180欧,你串一个固定电阻,最终的灵敏度基本上是原来的1/10。

另外温控电路不少是用比较器的,如果用10K直接换也行,只要把另一条臂的电阻对应改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10个10K的NTC串联起来当一个100K的用,打个比方,100K的 NTC,在工作温度范围内,电阻从330K变化到 ...

ntc可串起来用  那我那原来的100k并一个对应的阻值让原来的ntc变成10k 那这样当它受热后阻值也会随温度变小最后接近导通            100k的受热后最终也是接近导通   万用表蜂鸣档会叫

把另外一条臂的电阻这个能说详细一点吗 这个我不知道呢

网友:
传感器上串个可调呗

网友:
温度传感器最终结果还是靠单片机对热敏电阻分压进行采样得到的结果。

所以,阻值不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