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众仪zT-5566经历1400多伏显示不了后,自动恢复

楼主(2020-02-21):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187
上一次玩小功率逆变器 众仪zT一5566小台表出现问题,准备拆表看看,可是电脑又不好使了,真是屋漏偏遇雨。修理好电脑后,马上看看小台表,因为心存侥幸先开机试试,好消息!!!!能开机,立即各档试试与ZT-X对比没有什么差别,就是ACV档数值很大,小数点后4位显示最小6XXX,(原来显示多少忘了,后来明白了小台表附近感应电严重。)短接后正常,应该好使了。看看下面测试图。

开机电压档DC显示。

电压DC档表笔短接显示。

电压档AC显示,动表笔后,65XX,感应电。

电压AC档表笔短接显示。

AC电流档。

DC电流档。

2极管档短接。

蜂鸣档短接。

蜂鸣档。

总结:开始时看着ACV档底数大(以前多少忘了),以为有后遗症,但是把表笔抻长底数立刻小了很多倍,宜将剩勇追穷寇又把表笔拿下来,哈哈0,048了,全明白了,底数大是因为电脑桌附近的感应电大惹的祸,影响了桌上的万用表ACV档底数大,这表的软保护自恢复起了很好的作用。

网友A:
楼主把万用表拆开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万用表拆开看看吧??

上面那些图片就是证明表已经好了。

网友:
为什么交流档测直流电压就会这样  路边摊20元的dt9205只要不插电流插孔可以做到怼220v拧一圈波盘不烧表的。我怀疑是收到测试电路的高频干扰 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