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X折腾』朋友无聊做的12V多风扇笔记本散热底座

楼主(2020-02-21):
『X折腾』朋友无聊做的12V多风扇笔记本散热底座

是他。。又是他。。那个经常往我这里带好东西的朋友。。。
他过来借工具了。。反正我这也齐全。。。
自带的开孔器。。自己折腾。。
然后我在边上玩手机。。没过一会。。
一个笔记本散热器就。。
艾玛。。这密集恐惧者慎看

为了答谢,还请我喝奶茶了。。我去。。我帮啥忙了。。

盖上盖子,还是蛮养眼的。

我勒个去,顾着玩手机了,也忘记拍照了。
顺带提示:夏天来临,各位做好清灰、保养的工作吧。。

网友:
到时候吵死了。

网友:
风悬浮的笔记本,直接悬浮在空中。

网友:
通电,开飞机起飞

网友:
太费电了吧

网友:
这个噪声大呀

网友A:
这是要给炼钢炉降温的节奏?

网友:
其实AVC4048和三洋4056更响,第一种方法拆分4056风扇,改成两个风扇串联试试,再不行可以加限流电阻。第二种方法用降压板,调速和启动好于限流电阻减速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给炼钢炉降温的节奏?

玩个游戏,散热不好只能外置散热片了。

网友:
安装这么多风扇,有必要吗?

网友:
这是在做无人机的节奏呀!

网友:
这要带着耳塞用了

网友:
这风扇阵耗电量远超笔记本了。

网友:
笔记本会这么热吗

网友:
这是要起飞么?

网友B:
那些小的看起来是暴力扇来着 12个 我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小的看起来是暴力扇来着 12个 我去

不知道我朋友从哪里拆的。。以前放在厨房里吹的。

网友:
玩游戏的时候,得用双手把笔记本紧紧按住,否则会被风扇吹的悬浮到半空中。

网友:
这种暴力风扇满速的时候,声音应该比较恐怖。服务器上的三洋暴力风扇,开机的时候都有起飞的感觉。

网友(2023-05-29):
100%回去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