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无绳电话屏 这个怎么修复呢

楼主(2020-02-21):
无绳电话屏,好的,拆了,扔板子堆里了,拿出来
就藕断丝连了,索性撕断了

这个对我来说也不容易焊接,这种塑料连线有什么焊接窍门吗?

绿了

这个信息还不少,似乎能看出是什么驱动

这样了,还能搞好吗

我是无能为力了

拆开看了看,就是一块玻璃

网友A:
就算修复了又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修复了又有什么用?

修好了就放起来,等这备用

网友B:
飞线啊,如果你的手非常灵巧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线啊,如果你的手非常灵巧的话

不行,我还没这个功夫

网友:
那就只能重新买新的液晶显示屏了

网友C:
考验你焊功的机会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验你焊功的机会来了。

硬线都焊不了,这个软线更不行啊

网友:
里面还是铜线可以焊的…

网友D:
换排线,没有别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排线,没有别的办法

都断了,怎么换啊,拆开屏幕那边岂不是更难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我还没这个功夫

我相信你可以的,不信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断了,怎么换啊,拆开屏幕那边岂不是更难换了

也是啊,别修了,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飞线,用小点的烙铁头,专用飞线,不是很难。

网友:
十多年前我曾经用普通电烙铁尝试过焊接柔性连线,烙铁头一靠近就全部溶化了,以失败告终。现在有恒温烙铁或焊台,修复可能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