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求教小天才儿童手表如何拆开

楼主(2020-02-21):
小朋友使用的一块儿童手表,因磕碰导致进水不开机,准备拆开看看,结果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另外这个手表防水性能是不错的,有一次被小朋友放在衣服兜里在洗衣机里洗了一点事没有
手表照片如下:

网友A:
表壳都摔裂了,密封性肯定受影响了。要拆的话,感觉应该从正面开始撬起。

网友B:
可能是正面的顶盖,用胶粘的,揭开后,下面有螺丝,也可能没有。

网友C:
先打开手机卡等,再电吹风吹干。实在不行的话估计得上电磨,和超薄金刚石砂轮切开,修好后装回胶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壳都摔裂了,密封性肯定受影响了。要拆的话,感觉应该从正面开始撬起。 ...

是的,裂了之后就不防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正面的顶盖,用胶粘的,揭开后,下面有螺丝,也可能没有。

等我有时间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打开手机卡等,再电吹风吹干。实在不行的话估计得上电磨,和超薄金刚石砂轮切开,修好后装回胶粘。 ...

等我有时间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