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让出小区,求大神指点怎么修充电台灯。

楼主(2020-02-21):
对过一楼出现确诊,整个小区不让出去。拿出暗恋早就放着的充电台灯。电池早就被人换了,难道有人捷足先登?火气上来。不知道怎么修了。求大神帮忙。电池电压4v现在,就是不亮。疫情结束去她家

网友:
大概率是有灯珠坏了,看到好几个黑了。

楼主:
开关打开,LED红线和黄线有3.9电压。难道灯珠坏了?

网友:
灯珠凉了呗

楼主:
原来正常使用也没看过

网友A:
草帽灯珠的,没太大修的必要,伤眼

网友A:
建议楼主网购个新的好点的台灯,疫情后给人家送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网购个新的好点的台灯,疫情后给人家送过去

尽量找高一样的,这样可以名正言顺的,,,,

网友:
灯珠挂了吧

网友B:
外壳不动,内部全部大换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帽灯珠的,没太大修的必要,伤眼

DIY嘛,就好这折腾,哪怕是花了几倍的价格,也要弄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不动,内部全部大换血

有这个想法,外壳还是很好看的,

网友:
用的是啥电池,每个灯珠用电源点亮测试下

网友C:
你这个估计是充电的时候开灯,导致有灯珠烧坏了。暗恋对象必须得整得好好的给拿回去,如果是我暗恋对象的话,我会把整块灯板换成三个5730贴片灯珠哪种铝基板,再用磨砂玻璃之类的给整个柔光罩贴上,驱动麻,淘宝一个7135,还是用回原来的PCB板,自己整一块。充电就买个4056模块行了。不久将从暗恋变为明恋。

网友D:
没有人说这样充锂电没有保护板不是太可耻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估计是充电的时候开灯,导致有灯珠烧坏了。暗恋对象必须得整得好好的给拿回去,如果是我暗恋对象的话 ...

想多了,暗恋,连备胎都不是,最多是修理工,还是免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人说这样充锂电没有保护板不是太可耻了吗

人家原来是铅酸的,只是被上一手修过,换成锂电了,锂电这样充确实不太安全,不过看它这个电容没多大,估计充电电流只有50mA左右,这样的电流连续充两天两夜都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多了,暗恋,连备胎都不是,最多是修理工,还是免费的……

想多了,马上转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估计是充电的时候开灯,导致有灯珠烧坏了。暗恋对象必须得整得好好的给拿回去,如果是我暗恋对象的话 ...

谢谢大神指点。怎么方便怎么搞,亮了就行

网友:
这个就是一开关加串联电阻给LED供电,这么简单的线路,检查开关是否正常(就是开的时候,开关能接通,关的时候开关能断开),如果正常,检查导线是否断路,如果正常,检查灯珠是哪一个偷懒罢工了。检查灯珠,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红B接LED正极,黑B接LED负极,灯珠正常的话,就会发光,对了,要一个一个的检查,如果多个串联检查,万用婊输出的电压不够高,点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