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吸顶瘦AP XD9531

楼主(2020-02-21):
掏了几个吸顶瘦AP,没有AC
拆了看看

网友A:
我猜是7620,不是93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7620,不是9341

ttl出来的数据是高通的芯片呢

楼主:
求刷固件或者AC软件 或者可用AC  谢谢

网友B:
瘦AP,如果没有AC就没用。或者可以联系厂家,看看有没有刷胖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瘦AP,如果没有AC就没用。或者可以联系厂家,看看有没有刷胖的固件

对啊  我也正在找AC 但是上面的型号找不到信息
现在看有没有软件可用控制的
或者其他AC可用通用的
刷的话 胖AP和路由的固件应该都可以 不过还没找到方法

网友:
这个确实瘦,没有肉肉

网友:
是高通qca9531 可以ttl刷成集客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刷固件或者AC软件 或者可用AC  谢谢

可以用ttl刷成集客使用

网友:
一般进去可以设置胖瘦的吧!!!!

网友:
还不如TP的,至少可以自由转换,,大约传值个20元。。。。

楼主:
找不到厂家呢  可能是寨厂做的  哪家的方案都没搞清
ttl出来的信息上面有个手机号

楼主: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1905200-1-1.html
恩山找到个网友的差不多的 文字搬一下  有兴趣的自己看看  嘻嘻
原文:
手头有一个乐光 LG-A200的无线瘦AP,没有AC无法使用,想把它刷成胖AP,但是UBOOT进不去,TTL也进不了命令行,无奈只能选择刷编程器固件,官方显示16M闪存 128M内存,CPU和WiFi功放分别是9531+9887,所以求个16M的编程器固件,用341编程器刷进去

找到了两个固件,但是不知道怎么刷机,板子上有ttl接口,用2303刷机线连接上,在secureCRT软件上也显示了开机信息,可惜无法中断下来,启动到最后也进不去shell命令行,根本就没有shell
开机前插入刷机线,开机会卡在下面信息,然后就一直卡在那里,没有任何代码显示了,敲回车键也没反应,ap的指示灯也不闪烁,说明没启动起来,卡在这里好几分钟都没任何反应
U-Boot 1.1.4-dirty (Dec  6 2016 - 02:58:15)

ap147 - Honey Bee 2.0DRAM:
sri
Honey Bee 2.0
ath_ddr_initial_config(219): (16bit) ddr1 init
QiLun uboot. TEL:13430494701
tap = 0x00000000
Tap (low, high) = (0x8, 0x3a)
Tap values = (0x21, 0x21, 0x21, 0x21)
4 MB
Top of RAM usable for U-Boot at: 80400000
Reserving 199k for U-Boot at: 803cc000
Reserving 192k for malloc() at: 8039c000
Reserving 44 Bytes for Board Info at: 8039bfd4
Reserving 36 Bytes for Global Data at: 8039bfb0
Reserving 128k for boot params() at: 8037bfb0
Stack Pointer at: 8037bf98

楼主:
乐光官网 找到 G520  信息

芯片:
高通QCA9531
闪存:
16MB
协议标准:
2.4G:300M 802.11b/g/n MIMO技术
传输速率:
300Mbps
接口:
2*10/100Mbps自适应网络接口
天线:
内置2根2.4G高增益5dBi全向天线
按钮:
1*Reset 长按15秒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C:
不能变胖的ap不是好ap:lol::lol:,手里面的dlink的瘦ap都好多年了,一直胖不了,扔在那吃灰。厂家也不提供胖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变胖的ap不是好ap,手里面的dlink的瘦ap都好多年了,一直胖不了,扔在那吃灰。厂家也不提供 ...

硬刷啊  TTL不行就直接掰芯片出来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刷啊  TTL不行就直接掰芯片出来刷啊

没有固件刷什么呢?刷个win7好像不行吧

网友(2021-05-11):
我有一个和这个板子一样的ap,有编程器固件。

网友(2023-08-02):
朋友请移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357756&page=3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lezdCkLYClhpKZ3Pp9JTw?pwd=a5jd 提取码: a5jd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吸顶式无线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