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usb测试仪(无牛屎但是坏了)

楼主(2020-02-21):
17年买的,应该是炬为的,做工看着不错,没有牛屎。
昨天接反了坏了,没有冒烟,芯片外观无任何烧毁,是三端稳压坏了吗?还是运放坏了?如果是单片机或者存储芯片坏了就直接扔了

楼主:
没人理我吗?

网友A:
万用表测6203右边脚有没有3V,没有就是6203坏了,运放坏了只会影响电流检测,其他坏了就可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6203右边脚有没有3V,没有就是6203坏了,运放坏了只会影响电流检测,其他坏了就可以扔了 ...

好的谢谢指点,手里的炮灰表坏了,网购了一个到了再测

网友:
3v稳压烧了。

网友B:
按钮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钮是干啥的?

库伦记清零的

网友:
借地问下,屏不显示了会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先检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