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40块钱包邮某鱼买的两块胜利表~~~求解

楼主(2020-02-21):
     为什么要把修字打引号“其实是一点都不会修” 主要是拆了,疫情期间实在无聊,某鱼上淘乐两块胜利表 也算便宜,成色也还好,不缺件 一个9807a+ 听说要卖两百多块钱的家伙,另一个是890D
     开始试的890d 能开机故障很多下面描述吧,想着要9807a+好的 兴许还不亏 拿到手上装上电池不通电,当时想的,嘿,这下好了  40块钱是打水漂了
     得 既然不通电 拆开看看呗,这个拆机没拍图,就描述吧下,最后叫我瞎猫碰上死耗子给修的半好不好的,不过感觉还是有问题
     不通电嘛 ,对于这种元器件都认不全的来说,首先查开关吧,嘿,这么一查还真发现问题了,开关用的是六角的自锁开关,HOLD键也是一样,对比两个开关,发现开关闭合,中性点在蜂鸣挡表现的不一样,那肯定开关有问题了,对比了百度的 六角开关结构图,确认电源开关是有问题的,本来想着把HOLD键和开关键调换一下,奈何技术不行 ,拆不掉,既然这样,我就人为的闭合吧,把开关闭合的两对点位,用焊锡连上,然后按了下开关机键,嘿!有门,竟然开机了,后面一顿测试,发现切换档位,蜂鸣挡,电容,直流等档位基本正常 就是和我的UT61E 再数值上有略微差异,并且关不了机了,不过想着胜利表带自动关机的,就是麻烦点,也就算了,试了下还真行,不用过了几分钟就关了,然后按开关机键,又能重新开机,  这就引出个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把开关机键开机闭合的两对脚闭合了,应该说开关不起作用了,为什么自动关机下又能正常开机?
   现在说890d把 首先上图开拆吧,人懒  借用下隔壁论坛坛友的图

    890D 通电能开机,故障表现为 关机后滴滴滴响  开机切换档位 每切换到一个档位 屏幕上数字符号全显然出来后恢复测量归零界面,就相当于切换档位就重启了一下似的,测蜂鸣挡,滴一声 然后就重启,二极管档位也一样重启,并且安装的全新电池还是有电池电量不足符号出现,初步测试,直流,交流,电阻基本正常,
  无意中使用了一个7v多的电池,切换档位又正常了不会重启
  求问,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不懂绑定了

网友A:
自动关机应该是mcu进入休眠模式,关机键一个控制电源,一个控制唤醒中断。。。
你把电源控制短路了,还是能进入休眠,你按开机只是唤醒了休眠。。等于,他睡着了不干活,一脚踹醒接着撸。实际上mcu并没有断气,装死而已

网友:
学习中,小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关机应该是mcu进入休眠模式,关机键一个控制电源,一个控制唤醒中断。。。
你把电源控制短路了,还是能 ...

你说的太形象了,牛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关机应该是mcu进入休眠模式,关机键一个控制电源,一个控制唤醒中断。。。
你把电源控制短路了,还是能 ...

所以咯,这样休眠等于睡觉还是消耗电能的,根本办法还是要更换自锁开关,使之彻底断电才行。另一个问题呢?

网友(2020-04-14):
电源开关附近有47UF电容替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