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使用XL4016+DAC制作可调电源及电路原理

楼主(2020-02-21):
昨天发了一个制作可调电源的帖子,好多网友都很好奇怎么实现单片机调压的,帖子地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182

现在专门开一个帖子来讲述原理:
标准的4016原理图如下图,通过调节R2,可以得到不同的输出电压,输出电压公式:
Vout=1.25(1+R2/R1),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可以推导的,4016内部基准电压是1.25V,即FB脚的电压,这样就有以下公式:
对于R1:Vfb/R1=I1 其中Vfb=1.25
对于R2:(Vout-1.25)/R2=I2
串联电路电流相等I1=I2,则有Vfb/R1=(Vout-1.25)/R2,化简后,看看是不是Vout=1.25(1+R2/R1)?

同样的办法,将电路图变成下面这样,即:DAC输出串联一个二极管和电阻

二极管用于保护DAC的,此时,则有增加了下面的关系:
(Vdac-Vd-1.25)/R3=I3
其中Vdac为DAC输出电压值,Vd为二极管压降,约为0.2-0.7V,不同的二极管,压降不同。
对于FB脚来说,存在以下关系I2+I3=I1,将各项代入,有以下公式:
(Vout-1.25)/R2+(Vdac-Vd-1.25)/R3=1.25/R1
然后可以得出一个Vout=f(Vdac)的函数来,是不是很简单呢

实际运行过程中,发现二极管PN节随着温度变化,压降变化很大,严重影响了输出,研究了下DAC的PDF就直接去掉二极管,这样公式就变成这样了:
(Vout-1.25)/R2+(Vdac-1.25)/R3=1.25/R1
剩下的就是通过调整各个电阻的阻值,来实现输出了。

上面的函数是一个减函数,即通过抬升DAC电压,来降低输出电压,设计时,应该先用Vout=1.25(1+R2/R1)计算最大输出电压,确定R1,R2的阻值,然后在通过DAC电压范围和R3来计算最小输出。

Ps:本人采用的是MCP4725的DAC,12bit,i2c协议,能实现0.01V的输出精度。

网友:
我在听课,请继续!

网友:
不错,思路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等套件,4016已经吃灰好几个月了

网友A:
我做成电位器可调的了

网友B:
FB是高阻抗,R3的电流流到R2上。
调电流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成电位器可调的了

电位器有两个缺点:1. 不能以最小单位步进。2.时间长了接触不良,电压飙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FB是高阻抗,R3的电流流到R2上。
调电流也是这样。

是的,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C:
这种方案最大的问题在于瞬态相应非常差。
拿来做实验玩还行,真的实际应用的话,还是用其他方案吧!

网友D:
直接怼io启动的时候可能会出危险吧。
我是用2个三极管做镜像源,然后一个电阻吧dac vii转换再来叠加到 ifb 上调节dcdc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怼io启动的时候可能会出危险吧。
我是用2个三极管做镜像源,然后一个电阻吧dac vii转换再来叠加到 ifb  ...

已经做出实际样板来了,还好,没什么问题,运行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案最大的问题在于瞬态相应非常差。
拿来做实验玩还行,真的实际应用的话,还是用其他方案吧! ...

是的,DAC转换需要时间,常规使用可以满足

网友E:
最好还是加个运放吧。这样直接怼上去,试试输入电压变化的时候输出电压变化不变化?或者输出负载有大的波动的时候电源的输出波形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还是加个运放吧。这样直接怼上去,试试输入电压变化的时候输出电压变化不变化?或者输出负载有大的波动 ...

负载波动工况怎么模拟?目前只有使用电机测试,帮忙推荐几种测试模式呗

网友F:
我喜欢用恒流源去灌FB,比起单电阻,起码是线性变化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位器有两个缺点:1. 不能以最小单位步进。2.时间长了接触不良,电压飙升 ...

数控确实很多优点,尤其是精确步进。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旋钮的手感,一般是并联在取样电阻下臂,万一接触不良,输出是最低电压,也算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控确实很多优点,尤其是精确步进。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旋钮的手感,一般是并联在取样电阻下臂,万一接触 ...

电阻有阻尼感,编码器有节奏感,放在下臂也是一个不错的保护方法,你的可调电阻寿命怎样,我感觉用不了半年,就开始接触不良了,尤其常用的那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喜欢用恒流源去灌FB,比起单电阻,起码是线性变化

讲解一下原理呗

网友(2020-06-17):
引用 网友G:
数控确实很多优点,尤其是精确步进。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旋钮的手感,一般是并联在取样电阻下臂,万一接触 ...

前辈您好,想请教一下,为了避免电位器接触不良,具体是如何操作?(某宝买的8a恒压恒流模块,xl4016的)